【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专区】开箱+LED闪烁工程

楼主:
最近收到了ee论坛的PG22-DK2503A EFM32PG22开发套件,这里需要按照惯例进行评测。此套件来自于大名鼎鼎的Silicon Labs & EDOM益登科技,在此不再赘述有关于厂商的科普细节。下面略述套件的基础介绍。
● PG22-DK2503A EFM32PG22开发套件
PG22 开发套件是适用于 EFM32PG22( 32 位 ARM® Cortex®-M33) 低成本、小封装微控制器的开发平台。PG22 开发套件是开发节能型电子设备的理想平台。内置 SEGGER J-Link 调试器可通过 USB Micro-B 连接器轻松进行调试。大多数 EFM32PG22 I/O 连接到板侧面的扩展口,因此可以轻松连接扩展板来评估 EFM32PG22 的功能。
可以看得到,主控是一颗M33内核的arm单片机,类似于st的stm32l552等等L5系列产品。不过主频略低为 76.8 MHz,主打低功耗应用场景。首先在ee论坛上的页面地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8488-1-1.html点击蓝色的“查看更多”链接跳到芯科公司官网地址https://cn.silabs.com/development-tools/mcu/32-bit/efm32pg22-development-kit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开发套件软硬件资源介绍,如下图所示。
![](data:image/png;base64,











































































































































































































































































































































































































































































































































































































































































































































































































































































































































































































































































































































































































































































)
虽然没有WiFi和蓝牙SOC等IoT通信功能集成,但是和同样出自于芯科公司的Thunderboard系列产品比起来,PG22 开发套件也还是拥有不少sensor和8MB的flash扩展,很给力了。这里用它来控制一个bldc电机,希望可以用到它的霍尔sensor等等。
最后按照开箱的惯例,附上几张美图。
![](data:image/jpeg;base64,













































































































































































































































































































































































































































































































































































































































































































































































































































































































































































































































































































































































































































































































































































































cE7geCX5bPbHA/rV3ToPtMjRzbhsAII4ya1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