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用的是stm32f407的板子,J-link一直报错,已经修改了外部晶振,主程序也是最简单的跑马灯程序不可能有问题

*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已经困扰好久了,求求大家帮帮我,谢谢大佬们!!!!!!!!!!!!!!!!!!!!!!!!!

网友:
#include<stdio.h>
#include "stm32f4xx.h"
static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void delay()
{
    uint32_t i=0x200000;
    while(i--);
}
int main(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f端口打开通电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6;//配置第6根引脚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配置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100MHz;//设置输出频率+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GPIO_PuPd_NOPULL;//防止静电积累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第6引脚输出高电平
        delay();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第6引脚输出低电平
    }

}

网友:
问题记录:
我使用的是STM32F407,Keil的版本是MDK-RAM_v5.25.2,然后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是出现JLINK INFO的字样,如下:

JLink Info: Reset: Reset device via AIRCR.SYSRESETREQ.
JLink Info: Reset: Halt core after reset via DEMCR.VC_CORERESET.
并且仿真的时候会出现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的弹窗。
解决:
上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是V5.25 KEIL默认安装高版本的J-Link驱动,与我们使用的J-Link不匹配造成的,具体做法如下:
在之前KEIL的安装目录下(默认C:\Keil_v5\ARM\)找到Segger(调试工具),然后用V4.90安装目录下(默认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_V490)的文件进行替换即可。
但是替换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下载完程序后出现
**JLink Warning: Mis-aligned memory write: Address: 0x20000000, NumBytes: 2, Alignment: 2 (Halfword-aligned)的错误
网上推荐的方法是重装MDK,还有一种方法,直接覆盖c:\Keil_v5\ARM\segger(Keil安装目录)下的JL2CM3.dll,只要使用老版替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