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 0:开箱帖

楼主:
下午收到板子,按照“一看二闻三组装”的顺序开始认识。之所以有“闻”的环节,是因为迄今为止所有买到的树莓派都有浓重的苦味(可能是洗板水的味道),这次贴近了闻,没有明显的味道。这个方面,米尔的板子超过了此前所有用过的树莓派:

(左边是带壳的树莓派3B+,右边是米尔MYS-8MMQ6-8E2D-180-C)

从做工上来讲,整体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中规中矩”

网友:
因为就个人理解,从性能及价格上来说,米尔的这块板子对标的是树莓派,所以,在这里跟树莓派3B+做一简单的形式上的对比。

1、树莓派有音频插孔,而米尔的板子上没有,但从米尔的默认开机image上(这个在后续的帖子里详述)来说,家庭娱乐而非工业控制仍然是第一功能,所以这个似乎应该有,因为就我目前多用的JBL Flip 4蓝牙音箱来说,也还是保留了这个硬件。而且,保留这个硬件对于硬件开发人员是有意义地,便于随时测试。

2、书树莓派有4个USB接口,米尔只有两个,这样鼠标+键盘就没有U盘的位置了,不知米尔是怎么考虑的哦:

3、板子上有一处两针插座,其功能无论是丝印还是随附的“快速使用指南”中都没有提到:

(就是上图中“MYiR”左侧的那个插座)

网友:
4、“快速使用指南”中提到了一个“RTC BAT”:

在板子上并没有看到。

5、最要紧的还是这个电源插孔,起先看的是背侧,“5v”的旁边是个点,不是“+”,用表笔测了一下旁边的“debug”,找到了GND,才确定正负极,因为不能肯定里边有没有接极性反接保护。

网友:
关于这个电源插孔要多说两句。树莓派用的是USB接口,但树莓派的供电是2.5A,而米尔是3A,所以插孔不同:

这个插孔经常用的是12v的充电器,因为就在近旁,所以,务必记着:

到电子市场一问,从0.5到3A也都是常用型号:

网友:
6、GPIO排针,树莓派是40针,米尔是50针,因此给树莓派用的T型转接板,给米尔不能用:

网友:
7、最后要说的是板子上除了三个按键,还有两处能活动的组件:

就是上图中左右这两个白色的插座:

网友A:
cpu好就对了,其他不重要

网友:
书树莓派有4个USB接口,米尔只有两个,这样鼠标+键盘就没有U盘的位置了-----是让你用蓝牙鼠标和键盘。

网友:
分析得挺不错得,也挺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好就对了,其他不重要

兄台此言差矣,CPU类似于汽车的发动机,人买车的时候买的是整车的品牌(奔驰、BMW、保时捷。。。),而非发动机的品牌。。。(我也举不出什么例子,想说Rolls-Royce,不知道他们造不造汽车发动机)。

网友:
看来米尔的这块板子和树莓派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此言差矣,CPU类似于汽车的发动机,人买车的时候买的是整车的品牌(奔驰、BMW、保时捷。。。),而非 ...

小马拉破车就是干,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马拉破车就是干,哈哈。

还是想要米尔做起来,既然是测评就要找漏洞和差距,否则就失去了测评的意义。况且,能找漏洞和差距,说明两者有可比性,如果差距大到不可同日而语,那就什么都不用说,没有查找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1-8-3 18:11 小马拉破车就是干,哈哈。 还是想要米尔做起来,既然是测评就要找 ...

加油,我也看好nxp这个器件,等待看你的评测。

网友C:
米尔提供了哪些资料啊 方便发一份上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尔提供了哪些资料啊 方便发一份上来不

资料在这儿:http://down.myir-tech.com/MYS-8MMX/

网友D:
2Pin座子就是RTC-BAT,接电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Pin座子就是RTC-BAT,接电池的吧

也许。。。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