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在MCU运行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存储的内容都变成了FF,请问是何原因

楼主:
EEPROM在MCU运行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存储的内容都变成了FF,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通常都是程序编制的问题,误执行了相关代码。极罕见的情况是芯片设计问题,但该问题会有大量用户的报告,上网搜一下,没有普遍的报告则不可能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都是程序编制的问题,误执行了相关代码。极罕见的情况是芯片设计问题,但该问题会有大量用户的报告,上 ...

非常感谢。这个EEPROM 是 外置的片子,不是MCU内置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个EEPROM 是 外置的片子,不是MCU内置的。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外置的只会是程序编制问题导致。

网友C:
检查使用和操作环境,有时候电压问题会导致eeprom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使用和操作环境,有时候电压问题会导致eeprom保护。

非常感谢。EEPROM 保护,请会导致数据被改写成FF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EEPROM 保护,请会导致数据被改写成FF吗?

看器件,有些器件会在某些条件进入保护的时候擦除数据,所谓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器件,有些器件会在某些条件进入保护的时候擦除数据,所谓安全。

非常感谢。有相关的资料吗,可否提供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相关的资料吗,可否提供个链接。

你应该翻你手里出问题的器件,看有什么条件导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