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 2:SD卡启动

楼主:
先按照常规的做法做了一个Ubuntu启动盘,之前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都这样用,就是直接将".ISO"文件推送到SD卡,但这个办法在米尔这里行不通,经咨询技术人员,得知要到米尔的网站去下载一个“docker”版的启动软件:

由于我是在Ubuntu上制作启动盘,所以有三个注意事项:

1、下载-解压。解压用“dzip2”这个工具,Ubuntu 20.04自带。

2、推送用“dd”这个命令。用这个命令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命令的危险性来自于它的机械性,也就是说,它不对命令执行的潜在风险做预估和提醒,你怎么输,它就怎么执行,将本应保留的内容冲掉它不管。所以务必反复检查输入的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盘符与路径。

3、目标文件的地址要用实际的物理地址,而非虚拟的逻辑地址。比如,我用的SD卡转换器,插上以后被识别为“/dev/sdb1”,但实际的推送地址应该是“/dev/sdb”,否则会发现什么也没有存上。鉴于此,我用常规的办法行不通是因为不能运行还是没有推送上去,尚待考证。

要说,还有第四个注意事项——重新开始给SD卡写内容之前,应该先格式化(带删除的),确保卡上没有其他东西,也就是说,推送以后,只有目标文件,没有覆盖原有文件之后的残留物。

网友:
将制作的启动盘插上。然后,将板子上的sw1和sw2做如下拨动(设置):

加电之后,点击上网(事先可能要做网络设置),就会进入这个页面:

这里要注意的是,第一次启动,光标闪了几下之后就完全消失了,接下来可能要经历一个长达数分钟的黑屏阶段,这个时候不要断电,也不要以为是出了什么状况。

网友:
SD卡启动尝试,遇到了三个问题:

1、《快速使用指南》的汉英两版在“第一步:设置BOOT选择”中有不同的表述。

汉语:SD启动

英语:Program to SD card

一个是“从SD启动”,一个是“向SD编程”,这两个就差得有点远了。

2、“产品资料链接”

汉语:down.myir-tech.com/MYS-8MMX

英语:d.myir-tech.com/MYS-8MMX

至少在我这里第二个地址是不通的。

3、从SD卡启动以后,右上角的标签“root”点击之后,出现了关机的按键,但是无论是关机还是登出都不管用,只有挂起起了作用:

要说,还有第四个问题,"Ctrl" + "Alt" + "T",想要打开一个命令行窗口不行。

网友:
为啥要搞个docker版的工具软件?这不是增加用户的学习成本嘛,毕竟docker还是要操作一下的。

网友A:
楼主多踩踩,为后面使用的人铺路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踩踩,为后面使用的人铺路 哈哈

接下来试试米尔提供的.ISO文件,敬请期待。

网友B:
自己制作的SD启动盘是用的什么镜像?在网上自己下载的Ubuntu还是米尔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制作的SD启动盘是用的什么镜像?在网上自己下载的Ubuntu还是米尔提供的?

网上下载的。现在说不能启动还为时尚早,也许是我的“dd”命令没有用对,没有推上去,后边还要做实验。接下来想试一下米尔提供的.ISO文件。比较大,8.9G。

网友:
下午试了一下“MYS-8MMX.iso”,不能启动,甚至板子上的指示灯都不亮:

另外,常规方法制作的Ubuntu启动盘不能用的原因可能是米尔的技术人员解释的:“单板机不是计算机,没有BIOS”。

网友:
前边提到,开机的过程中有长达数分钟的黑屏期,今天实录了一下,没有几分钟,有几十秒。

这是开机过程的视频:

网友: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