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 倍思氮化镓充电器45W/65W套餐

楼主:
拆机一时爽,一直拆机一直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0977-1-1.html

一、概述

    有幸入选拆机活动,这次是倍思氮化镓充电器45W/65W套餐,其实尺寸差不多,65W的更紧凑一些,实际拆的是65W的,目前主流快充,这个数值应该增长很快,因为技术迭代一定很快。

二、拆解

 2.1 拆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主要是方法选择要得当,入手位置要准确,过程就不多说了,直接上最终正确的过程和结论。多图慎入,没有办法一个个详解,不过,每张照片都是一个步骤,后面还会补一个分析,这次拆得爽,拆的快,拆的坏了。

2.2 原装和快充性能,图片很清楚,就不翻炒了,总之是type-C的总共输出45W+type-A 18W,共65W,好像计算有误,但是应该是标称最大值,用起来没有问题。

包装正面

包装背面

拆解的目标,

2.3 外壳拆解

还是用最简单暴力方法,没有用电磨,用钢锯条简单有效。边观察,边切割,如果用手电磨,省事效率高,也很容易一把搞大了。

切三面就可以的,剩下一边切个浅沟就行。

实际上,最后的盖子交叠的部分很少,切割过程直接切掉了,只留下很小的痕迹,差一点就完全看不到。

2.4 分离并取出核心板,高压220V引线的零线黑色线焊接核心板上,火线用一个弹簧片卡扣,卡在核心板的对应位置。但是,实际插线的时候,火线零线的位置会互换,其实在高压部分是不分极性的。用烙铁加热,取下连接在核心板的街头,这两部分就很容易分开,并滑动取出核心板,中间没有任何其他卡扣,螺丝或定位销。那么就是完全凭紧凑的塑料模具卡住。在晃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松动的感觉。

2.5 拆下来外层的铜层。

从颜色看是黄铜,而且厚度较大,具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三个作用,坚固的外壳保护PCB板的元件,屏蔽层防止辐射控制EMI,加强散热。这个是绝对重要的部分,当拆解开看到更多的散热硅胶后,就知道散热的作用应该是最重要的。散热硅胶基本填充了元件与铜层的空间。

铜层在上下都有构成完整空间,有绝缘帖和PCB板导电部分隔离,所以看起来主要的任务是散热,EMI的防辐射需要充分封闭,这么大的空隙,防辐射效果有限。注意焊接的两个点,要小心地掰直并锡焊等方法出去焊锡,清理通过PCB板的穿孔,因为是有大面积的铜板,所以这两个焊点的加热是最费劲的,需要大功率的烙铁才好。

取下来后,底部是散热硅胶片,

上层是固化的散热硅胶,小心取下来,可以看到空间完全填充。换言之,如果不能用新的的硅胶把缝隙重新填好,那么恢复后的功率是不能保证65w的。

上层的铜层拆解后的样子。

2.6  仔细观察,整个空间都是充满的,主板是控制板,然后垂直方向1个功率板和3个USB接口板,主要的部件是方形的变压器,这个是最大和最重的部件,从外形看应该是一个脉冲变压器。这个是GaN元件最大的受益部件,提高了开关频率后,变压器的体积缩小显著,按照有关资料,至少缩小到三分之一,同时散热量提高很快。多图,不逐个介绍了,便拆边看更清楚。

2.7 开始拆解。首先是3个USB扩展输出板,每个扩展板支持一个USB口

然后是功率板

拆解全家福,完全拆下来了。

2.8 各个PCB板元件和布局细节

然后是功率芯片

最后是核心板的正反面

三、拆解小结

    直观感受,紧凑;挑战是散热。计划中要上示波器观察波形和性能,但是拆的过程中,可能破坏了哪个部件,重新拼起来功能不大正常,调试一下再深入研究。后面还会补一帖,是性能和电路图原理简析。

    居于核心的是PI的快充GaN控制芯片,也是本次拆解的主角。

网友:
PI芯片好评

网友A:
图片很多,分析的也很好,就是照片整体不清晰而且发黑,不是在阳光下拍的吧??

网友:
期待更多的网友拆解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很多,分析的也很好,就是照片整体不清晰而且发黑,不是在阳光下拍的吧??

微距功能不好,没合适的微距镜头。

偏黑这些可以ps一键搞定,问题不大。

网友:
开始切那个,确实挺考验技术的。

网友:
拆完后,复原还可以用吗?有木有复原的贴子

网友:
后面又做了测试,烧了一个功率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