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波形问题

楼主:
题目如图,UD1的波形为什么不是红笔部分的正半周波形,而是答案的副半周?

网友:
感觉答案是不是有错?但是这本解析都快看完了,最后一个章节了,也没什么问题,挺靠谱的,来这里问问

网友A:
正半波0-π期间D1是导通的,所以其两端电压Ud1为零(几乎为0)。

网友:
3楼正解。

最下面那行波形,是二极管D1两端电压波形,忽略了D1的正向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半波0-π期间D1是导通的,所以其两端电压Ud1为零(几乎为0)。

懂了懂 了     感谢   没转过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