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限流电阻的确定

楼主:
问题如图,负载大小范围一直,输入电压也已知,确定限流电阻的范围,在求Rmax时为什么是使用IZ、UImin 和 ILmax 来计算,同理计算Rmin时又是为什么?

网友:
模电终于要看完了,好厚的一本,现在看比在学校期间看流畅了好多,但多多少少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
马上就要开始看数电书了  一共八个章节,目前上班是大小周,利用周末的时间看,一天看一个章节包括做章节练习,预计一个半月看完,看看能不能尽量一个月看完

网友:
输出电流最大,同时输入电压最小,这是稳压管中电流最小的情况,此时限流电阻应该仍能够供给负载所需要的电流。如果限流电阻超过此数值则不能供给负载足够的电流,所以是Rmax。

输入电压最大,同时负载电流最小,这是稳压管中电流最大的情况,此时稳压管耗散功率不得超过允许值。

网友:
如果前述计算不成功,那么就要换用更大耗散功率的稳压管。

网友:
这是一种找极值的方法

只能假设最小电压的时候,负载电流最大,稳压管电流最小,这样才能保证电压增大的时候,多余的电流都流过稳压管,此时对应的串联电阻值为最大值;

相反,最大电压的时候只能考虑稳压管电流最大,负载电流最小,这样的话才能保证电压减小的时候稳压管的电流也减小,此时对应的串联电阻值为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