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删除这文章

楼主:
请删除这文章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原理图、实物照。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b站的链接通过编辑器上视频那个功能添加进来。 我刚给你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复制b站的链接通过编辑器上视频那个功能添加进来。 我刚给你加上了。

好,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原理图、实物照。

我暂时还没有公开这些资料,但是线路图并不复杂。要做一个能接收1Hz方波讯号 (*** 用我介绍的两个方案中的其中一个去产生这个1 Hz的方法讯号 ***) 的8051单片机 ,把这个1Hz方波讯号接到8051的INT0上,再利用8051单片机的计数器,把1秒钟分成25份,每一份时间到了,就输出一个中断讯号给另外一个负责超声波测距的8051单片机,每5个中断讯号为一周期,头4 个中断讯号是时间同步,用来分别测出4个分别在每个角上的超声波测距模块和移动部件上的超声波测距模块的距离。收到第5个中断后,则利用前面4 个中断讯号得到的4 个测距结果数值中的其中3 个来计算移动部件的坐标,就是计算3 个球体的交点,就可以得到移动部件的三维坐标值。再用方法把三维坐标值送到旁边的一个ESP8266 8051单片机,再利用家里的WiFi的网络用IP 地址加TCP Port组合,从ESP8266单片机向目的地通过TCP连线输送资料。

网友C:
5Hz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题目很容易产生歧义,工作于5Hz扫描周期的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与5Hz的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超声波频率在20kHz以上。

网友D:
看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精度好像也挺高的,而且也不飘!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接线图、原理图、实物照。

我下面这个连结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我之前发放的视频,是使用两个超声波测距模块来做量尺功能测距,能看到用了什么零件。我就是从这个项目开始,改造成为这个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

( 【超声波收发分体量尺(8051单片机超声波收发分体量尺( GPS / BDS芯片PPS讯号作为时间同步,同步误差约十 微秒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60639-1-1.html )。

网友:
引用 网友C:
5Hz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题目很容易产生歧义,工作于5Hz扫描周期的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与5Hz的 ...

啊对!!

网友:
更正:前帖应为“工作于5Hz扫描频率的超声波三维定位系统……”,Hz是频率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感觉还不错,精度好像也挺高的,而且也不飘!厉害了!

其实,开始的时候是很飘的。

提供时间同步需要另外独自一个单片机,因为测距需要精确时间到十微秒。我开始是同时使用同一片单片机计数器来做时间分割和测距时间计算的工作,看到测距结果是上下过大的乱跳不稳定,完全不能得到稳定的三维坐标值结果,然后我才尝试用另外独自一片单片机做时间同步讯号产生的工作,坐标输出才不再飘。我得到的结论是,8051计数器偷了一些工作周期去不停的检查计数器是否完成计数过程,这个时候要是为测距做时间计算,就会因为计数器的操作偷了一些周期而带来不确定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