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 3:关于上网

楼主:
1、以太网线上网

在板子自带的image中有网络设置:

在同时上网的情况下,可以在另一台Ubuntu的网上邻居中看到MYiR:

网友:
2、wifi上网

设置页面:

拔掉以太网线:

打开wifi:

找出wifi:

连接wifi:

接上wifi:

一旦出现这种显示:

点击“Esc”:

网友:
3、蓝牙上网

断掉wifi:

开启蓝牙:

使蓝牙可见:

(这里略去在Android Phone上的打开蓝牙、搜索临近设备以及匹配蓝牙设备的截图)

发出匹配请求:

找到蓝牙设备:

进入“设置”:

选择连接对象:

蓝牙连接上以后,在屏幕右上角的符号显示:

网友:
关于蓝牙上网需要补充说明几点:

1、移动电话的上网要打开。

2、移动电话的蓝牙要开启。

3、要在“Settings”-->“Net & Internet”-->“Hotspot & tethering”中选择“Bluetooth tethering”。

4、测试中的米尔板子显示为:“bionic-arm64”。

网友A:
bionic-arm64 看来是改的Ubunt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nic-arm64 看来是改的Ubuntu的

它安装程序是用dnf,而不是apt,所以我怀疑是改自Fedora——尽管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