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配置寄存器的两个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华大单片机    PLL 控制寄存器(PLL_CR),如下图所示,请教两个问题

1、(1)处已经指定的输入时钟,那PLL的时钟频率就已经由XTH或RCH输入的时钟决定了,为什么(2)处还要 进行选择

2、(4)处已经决定了PLL的输出时钟,为什么(3)处还要选择

网友:
本振由晶体/RC/外部时钟频率决定,PLL输入配置须与之相适应,然后根据需要选择其它输出频率,自然需要对PLL的倍频数和输出范围进行配置了。想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PLL的原理、用途以及相关设计。

网友:
跟着手册配就好了

网友:
感谢两位都是。但是你们好像没有明白我想问什么?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