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带载有标准吗?

楼主:
如标题,工业上的模块通常 供电应该是24V,也有48V的对吗?有标准规定电压值吗?

上面的电压会决定4-20mA的带负载能力,同时,4-20mA的采样电阻有标准规定必须大于多少吗?

网友:
标准是按24V计的,具体需要看设备说明。

网友A:
一般要求负载能力大于500欧姆,但近几年要求比较少,

因为有很多取样部分采用了200、100、50欧姆电阻,降低了驱动要求。

但最低必须大于250欧姆负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求负载能力大于500欧姆,但近几年要求比较少, 因为有很多取样部分采用了200、100、50欧姆电阻, ...

好像没看到过这方面的 GB 和HB

网友:
可以放方向看看需求的标准,一般采用24V供电,负载最大750欧姆。

网友:
常用电压12V,24V, 采样电阻与负载和ADC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