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频率的无源晶振,可以直接替换吗?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单片机的晶振一般都使用直插2脚这种晶振,突然好奇,相同频率的无源晶振,能不能直接替代?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精度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直接替换

有时直插的,PCB改版,换成贴片的,经常这样替换的

网友B:
首先说,没有什么无源晶振,那叫石英晶体,简称晶体,属于无源器件,而晶振是包含振荡电路和晶体的组合式有源器件。市场里的商人不懂技术,混淆名词尚能理解,工程师就不该了。

相同频率的晶体是否可以直接替代需要注意晶体的其它参数,主要包括频率精度、温漂、负载电容参数等,需要适应电路及应用需求时才能直接代替。晶体负载电容参数不同时,往往需要改变周边匹配电容参数或进行芯片配置操作等才能代替,而精度和/或温漂不能满足应用要求时则不能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没有特殊要求的可以直接替换 有时直插的,PCB改版,换成贴片的,经常这样替换的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没有什么无源晶振,那叫石英晶体,简称晶体,属于无源器件,而晶振是包含振荡电路和晶体的组合式有 ...

好的,感谢

网友:
产品上有没有对精度要求高的,如果有,换完晶振之后一定要测试一下所有功能,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