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头哥RVB2601板子-web播放

楼主:
看到CDK上面有一个项目ch2601_webplayer,准备尝试一下。就将该项目下载到了硬盘开始试验。

 最开始我根据ch2601_webplayer_demo的操作建立了项目,但是这个项目里有一步操作是:

ifconfig ap wifi_ssid wifi_psk

通过该命令设置wifi连接,感觉如果要是开发应用这个操作不是很实用,建议能不能:开发一个类似DOS批处理的系统,这样很多的配置操作不需要编程就可以完成。

我在系统启动时看到有连接的出错信息。发现系统是有默认连接的,于是从源码中查找,发现netmgr_wifi模块下的例程有密码和ap的定义。随即将该信息进行了改写

 把系统烧写进入后,能够上网了

 我自己搭建了服务器,但是我机器的80端口无法使用,就使用了8080端口,但是很是遗憾系统无法播放。看来没有办法了只好试了试:

player play http://yocbook.oss-cn-hangzhou.aliyuncs.com/av_repo/alibaba.mp3

发现可以播放。自此试验完成。

通过这几天的测试发现YOC平台虽然可以通过控制台可以和系统交互,但是做为嵌入式平台多数的情况还是以编程为主,所以建议YOC能够推出象unix或dos下的自动批处理脚本功能。

网友:
有试验,有数据,赞。期待后续。

网友A:
YOC平台是指的什么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C平台是指的什么平台?

(Yun on Chip) 以极简开发为理念,以CPU架构、芯片平台、操作系统、云服务和开发套件为基础,助力开发者从芯片到云的全链路高效设计,是面向IoT领域的全栈技术平台。

Yun我猜测是“云”的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