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三项

楼主:
安规三项

1.安规三项漏电流、接地电阻、绝缘阻抗有何种区别?

2.接地电阻和绝缘阻抗是如何测试的

3.电介质强度是不是和耐压一个含义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属于电气伤害的测试的范围

绝缘电阻是检测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
测接地保护是检测可接触的金属机构等部位是否有确实接地。
测漏电流是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

网友A:
至于.接地电阻和绝缘阻抗是如何测试的

提供一个文档,参考一下,好好读一下,并不难懂

接地系统接地电阻测试方法和步骤(图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属于电气伤害的测试的范围 绝缘电阻是检测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 测接地保护 ...

绝缘电阻是检测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和测漏电流是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接地电阻和绝缘阻抗是如何测试的 提供一个文档,参考一下,好好读一下,并不难懂 接地系统接地 ...

漏电流和耐压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缘电阻是检测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和测漏电流是电源流到地端的漏电流是否超过标准。有区 ...

绝缘电阻是测产品电气绝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