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在CCS10上安装Grace,先谢了

楼主:
最近在学习TI的msp430,安装了从官网下载的CCS10.04版本,发现无法建立Grace工程,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在CCS10上安装Grace,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
CCS10软件安装是否正确

ccs10没用过

参考一下以前的版本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5068-1-1.html

网友A:
可以到官网,看一下

在TI官网有的     https://www.ti.com.cn/tool/cn/GRA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官网,看一下 在TI官网有的     https://www.ti.com.cn/tool/cn/GRACE

谢谢朋友!

官网上有独立的Grace,我也安装了,但是关联不到ccs10上,我通过独立的Grace设置编译好,把配置文件拷贝到ccs10中,再编译时,发现ccs10找不到一个Grace10.h的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 官网上有独立的Grace,我也安装了,但是关联不到ccs10上,我通过独立的Grace设置编译好, ...

在TI官网下载CSS10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TI官网下载CSS10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注意事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