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等效串联电阻问题

楼主:
对于一个700mH的大线圈(类似于接触器的线包),用台式LCR桥测试Rs,有270Ω,直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只有77Ω。因此,电感的直流 电阻怎么定义的?哪个对?

网友:
LCR电桥测量的结果,包括线圈的各种损耗(铁损、铜损……),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并不包括铁损,仅仅是直流电阻。

网友:
哪个对,不好说,这看你要测量的是哪个量。

网友:
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题目是等效串联电阻,内容中却问“直流电阻”。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直流电阻当然是直接用万用表量的正确,等效串联电阻却与各种损耗有关,前面老张就提到了铁损,如果测试频率高了铜损也不仅仅是直流电阻那么简单。

网友A:
LCR电桥实际上是测电压与电流的幅度与相角,然后通过计算得到电感与等效串联电阻。类似楼主所测的这种大电感,除了各种损耗外,线圈的分布电容也不会太小,也会影响最后的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R电桥实际上是测电压与电流的幅度与相角,然后通过计算得到电感与等效串联电阻。类似楼主所测的这种大电 ...

私信过你一个消息,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R电桥实际上是测电压与电流的幅度与相角,然后通过计算得到电感与等效串联电阻。类似楼主所测的这种大电 ...

你好,想再问下,这种线圈用电桥测试是一回事,实际使用时,供给的是直流电压,铜损是存在的,稳定后电流不变,那么就没有铁损了吧。另外这种直流的线圈、接触器、继电器最终的电流从手册上看,通常都是工作电压除以线圈电阻,所以我认为测试线圈工作电流时,应该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再问下,这种线圈用电桥测试是一回事,实际使用时,供给的是直流电压,铜损是存在的,稳定后电流 ...

【这种直流的线圈、接触器、继电器】【实际使用时,供给的是直流电压】

既然这些接触器继电器使用直流,那当然没有什么铁损之类,也没有【等效电阻】这一说,只有【直流电阻】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再问下,这种线圈用电桥测试是一回事,实际使用时,供给的是直流电压,铜损是存在的,稳定后电流 ...

【所以我认为测试线圈工作电流时,应该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对吧。】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再通过电源电压计算工作电流,这没有问题。

更好的方法,是直接测量通过绕组的电流。用万用表就可以测量通过绕组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