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识别的USB转串口名称能改吗

楼主:
要调试4G模组,监视AT命令数据,还要监视GPS数据,电脑中插了多个USB转TTL工具,经常搞错,有没有办法修改这个名称?

网友A:
好像可以修改驱动文件,但是修改是一起修改的,不会单独修改一个COM口的名称。

你可以买一些别的芯片的USB转TTL模块,这样名字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些USB转TTL芯片支持修改内部EEPROM数据,可以修改名称,一般的型号是不支持的。

网友B:
一种变通方法是把使用的usb转串口设备,为其指定一个特定的串口号,下次在连接到系统时,会自动使用这个串口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修改驱动文件,但是修改是一起修改的,不会单独修改一个COM口的名称。 你可以买一些别的芯片的U ...

看来只能靠芯片区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种变通方法是把使用的usb转串口设备,为其指定一个特定的串口号,下次在连接到系统时,会自动使用这个串 ...

记数字经常忘,我最多时插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靠芯片区分了

把一些重要的,用别的芯片,先这么试着用吧。

网友:
有些芯片是可以改名称的,在驱动中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数字经常忘,我最多时插6个

6个也不算多,如果怕记不住,可以多用几个软件,每个软件单独保存设置,就不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