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RISC-V GD32VF103调试工具介绍

楼主:
RSCV单片机当前可用的调试工具并不多,对于GD32VF103来说只是厂家推荐的gd-link。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可以简单使用FT232系列高速端口模块制作调试和下载工具。也对在制作此调试工具在硬件和软件上踩的坑和大家分享。
1、硬件一定要使用FT232H、FT2232H、FT4232H等后缀未HL或HQ的,这一些列才支持高速USB,后缀为D的只支持全速;这些模块在某宝几十块就可买到,有兴趣也可以自己焊接;

2、硬件模块购置和制作后,93C55等EEprom内是空的,在将硬件USB口插入电脑前,进行安装FTDI官方驱动CDM v2.12.28 WHQL Certified,EEprom配置软件FT_Prog,使用FT_Prog将硬件portA或portB的driver配置为D2xx模式,其它不需要修改,配置后要记得将配置写入;
3、网上部分教程推荐使用Zadig将驱动由libusb强制修改为winusb,这一步经 验证不是必须的,在使用openocd进行调试时,openocd直接使用D2xx驱动。如果强制改为winusb之后,FT_prog是无法认出硬件,需要再改回libusb才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情况使用即可;
4、openocd接口配置,FT232、FT2232、FT4232它们的vid一样,但pid不一样,因此在配置接口文件的ftdi_vid_pid 0x0403 0x6010  #ftdi_vid_pid 0x0403 0x6014需要根据使用的模块进行修改,FT232是0x6014,FT2232是0x6010,FT4232是0x6012。配置文件中需要对SRST使用端口针脚配置,如ftdi_layout_signal nSRST -oe 0x0040  -data 0x0040,JTAG的四个信号分别用了1--4,因此后面的5-8都是可以分配的,这里的0x0040是二进制00100000;   因此NRST使用的是第6针脚。
5、接口配置中需要使用adapter_khz     20000配置速度,示例的配置是20M,经使用最高可以配置到30M,但稳定性不好,20M可以很稳定运行;
6、用于GD32VF103调试,常用openocd进行。在网上大家可以下载到openocd官网版本,但此版本可以进行连接,但刷写和调试均在flash识别处出错退出,主要原因是官网的GD32VF系列target配置文件中没有对flash进行配置,另外官网版本还没有加入对GD32VF103 flash的驱动,因此一定要是用芯莱官网提供的openocd版本,在此定制版中有定制的GD32VF103 flash 驱动,set _FLASHNAME $_CHIPNAME.flash   flash bank $_FLASHNAME gd32vf103 0x08000000 0 0 0 $_TARGETNAME
7、此工具也同时可用于ARM的调试,可以支持JTAG和SWD两种模式,只是SWD模式需要硬件适当改动,网上有很多  教程。对openocd的interfacd和target配置的文件,在我之前的使用VS code进行gdvf103调试中有,大家可以参照。

网友A:
调试工具如果只能用gd-link的话,那不得人手都得买一个?难道J-LINK不能适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帮助很大,期待下一个帖子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帮助很大,期待下一个帖子哈哈哈哈

好的,有帮助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工具如果只能用gd-link的话,那不得人手都得买一个?难道J-LINK不能适用?

网上查到jlink可以升级固件支持,具体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