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MSP430关于中断标志位PxIFG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MSP430的机械按键消抖的时候,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不太理解,“设置为输出口的I/O,其对应的PxIFG位也可能是1”,这个怎么理解啊?

中断标志位PxIFG跟输出口怎么会有联系?

求教大家,先谢了!!!

网友A:
要先了解一下中断标志寄存器PXIFG

0:无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PXIFG.0~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为多源中断。当任一事件引起的中断进行处理时,PXIFG.0~PXIFG.7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由软件来判断是对应的某个事件,然后就相应的标志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了解一下中断标志寄存器PXIFG 0:无中断请求, 1:有中断请求。PXIFG.0~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 ...

但是这个中断标志位跟输出口也没啥关系啊?为啥设定为输出的I/O口就会对PxIFG产生影响了呢?能举个例子嘛?

谢谢!!!

网友A: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ic497336.html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2014/1223/article_17764.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73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ic497336.html https://news.eeworld.com.cn/mcu/2014/1223/article_177 ...

万分感谢,谢谢大佬!!!

网友B:
GPIO做输出可以不考虑这个标志位

GPIO做输入状态也可以不考虑这个中断标志位

如果GPIO做输入同时使能中断的功能,就是要注意对这个标志位的控制

,即使你自己修改GPIO状态,同时这个状态符合外部中断的触发条件,就会触发该标志位

我看别人的程序里人为的对GPIO输出,然后触发外部中断,有些外部中断的优先级别高,这样可以人为的进入中断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IO做输出可以不考虑这个标志位 GPIO做输入状态也可以不考虑这个中断标志位   如果GPIO做输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