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脉冲致单片机重启问题

楼主:
用单片机做了个反激开关电源,控制高压包点火,每当高压包放电的时候,我整个电路中都会有一个瞬间的高压脉冲,这个脉冲会使单片机复位重启,请问怎样防止这个脉冲让单片机重启呢

网友:
加保护电路,有电感,电容,TVS,电阻等方法。具体的你上网找电路,我个人建议加电感电容抗干扰。

网友:
首先从机械结构考虑。单片机应该放到金属机箱内,且金属机箱各壁电气联接良好,而高压包放到金属机箱外面。各导线进出机箱处都要加上滤波电路,如电源等双线则应该加上共模滤波电路。

网友:
将单片机电源隔离呢?

网友: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加屏蔽,另外长线注意串磁珠并加强电源去耦。

网友:
首先建议就是地平面做隔离,把PGND和单片机使用的DGND之间做磁珠隔离,并且在单片机的接口处做TVS钳位。而且在必要的地方需要加旁路电容来滤除这些尖峰。

我之前也整理了一点PCB设计中地平面稳定性的问题,希望能帮到楼主: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48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