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国产DC转DC芯片

楼主:
求各位大佬推荐一颗国产DC转DC,低压可调恒流BOOST、BUCK型LED驱动芯片,功率50W左右。输入电压5-36V

网友:
LED驱动是恒流驱动的,找下芯片最好提供一下恒流电流多大,需要LED的流明大概多大

国产LED驱动芯片也不少了,还不错

网友A:
收到,谢谢,LED的输出电压大概36~39V,电流差不多1.5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谢,LED的输出电压大概36~39V,电流差不多1.5A左右

这个片子不太合适,看了下规格书是降压型的

网友B:
给你问了下南芯的人,说是现在DCDC缺货很严重呀,他们家现在没量。你选款的时候要注意下要选还有量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问了下南芯的人,说是现在DCDC缺货很严重呀,他们家现在没量。你选款的时候要注意下要选还有量的哦

好的,谢谢

网友:
推荐一款免代码的电源控制芯片“PPEC”,选用Buck/Boost这款芯片完美解决你的问题,不需要编写代码,极易上手。关键他们公司还怪热情的,给技术支持,手动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