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超外差接收机中,选择好信号的频率后,接收机如何知道这个频率是多少HZ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huo_hu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关于超外差的资料中说:

超外差原理的典型应用是超外差接收机。从天线接收的信号经高频放大器(见调谐放大器)放大,与本地振荡器产生的信号一起加入混频器变频,得到中频信号,再经中频放大、检波和低频放大,然后送给用户。接收机的工作频率范围往往很宽,在接收不同频率的输入信号时,可以用改变本地振荡频率f1的方法使混频后的中频fi保持为固定的数值,比如 产生一个465KHZ。

请问,从天线接收过来的信号,经选频后得到的信号的频率,超外差设备如何知道呢?肯定得先知道这个频率,而后才能让本振产生多大频率呀。

网友A:
超外差接收机并不知道外来信号频率,只是改变本机振荡的频率。外来信号有很多个,都与本机振荡信号混频,但只有一个外来信号(可能有两个甚至更多,容后述)经混频后得到的信号与中频放大器中心频率相同,可以被中频放大器放大,经解调后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低频信号。

网友:
我们需要的那个外来信号通常低于本振信号一个中频,但若有一个外来信号恰高于本振信号一个中频,则该外来信号经混频后也产生中频,此信号会被中频放大器放大。这种我们不需要的外来信号称为 “镜像频率” 信号。通常要在未混频前先滤除,至少要让这个不需要的信号幅度降低到危害不大的程度。

网友A:
如果待接收信号频率为已知,那就让本机振荡产生一个高于待接收信号一个中频的信号就行了。数字调谐收音机就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外差接收机并不知道外来信号频率,只是改变本机振荡的频率。外来信号有很多个,都与本机振荡信号混频,但 ...

非常感谢。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这不可能吧,不是可以调台,选哪个台的音频听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接收信号频率为已知,那就让本机振荡产生一个高于待接收信号一个中频的信号就行了。数字调谐收音机就 ...

请问,数字收音机是如何检测到接收信号的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字收音机是如何检测到接收信号的频率的?

『数字收音机是如何检测到接收信号的频率的?』

各电台都有其发射频率,在接收机开始工作时就已经通过其它途径知道,不是接收机工作时 “检测” 到的。

极端的例子:卫星发射的信号,频率必定是事先已知,地面上的接收机接收这个频率的信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这不可能吧,不是可以调台,选哪个 ...

『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

改变本振频率,就可以接收到不同发射频率的电台。改变本振频率,是通过改变LC回路中的电容量或者改变电感量实现的。

汽车收音机在上世纪30~40年代广泛使用。汽车收音机通常有若干个按键,按下某个按键,本振就产生某个频率的信号。事先将某按键对应的振荡频率调整为高于某电台发射频率一个中频,按下这个按键就接收到这个电台,按下另一个按键就接收到另一个电台。按键实际上是起到换接不同电容器从而改变本振频率的作用。

网友:
本振频率是靠人工调节的,或者是在人工控制下自动调节的。你总该用过收音机或电视机吧,选台过程就是改变本振频率直至接收到想听/想看的电台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数字收音机是如何检测到接收信号的频率的?

数字收音机有两类,一类是跟传统收音机一样的通过无线电或CATV线路传输调制后的载波信号的,这类数字收音机的信号接收过程跟传统模拟收音机完全一样。另一类数字收音机则完全不同,不存在什么载波,而是走TCP/IP网络通迅协议的,这类数字收音机通常称为“网络收音机”,并不涉及什么接收信号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这不可能吧,不是可以调台,选哪个 ...

你这么认为,显然根本没有理解maychang说的是什么意思。反复提醒过你很多次,你严重缺乏基础知识,应该先好好恶补一下,必须系统性的重新学习,散乱的知识点对你毫无意义,你不会真正理解,至少是无法深入理解。与其如此做无用功,不如先花时间补足基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这不可能吧,不是可以调台,选哪个 ...

『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

我在2楼说的是:外来信号有很多个,都与本机振荡信号混频,但只有一个外来信号经混频后得到的信号与中频放大器中心频率相同,可以被中频放大器放大,经解调后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低频信号。

在某一时刻,本振频率是确定的,当然只能收到一个台,其它台的信号不能被中频放大器放大(准确地说是衰减很大),也就听不到。改变了本振频率,就可以收到其它的台,但仍然是只能收到一个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认为,显然根本没有理解maychang说的是什么意思。反复提醒过你很多次,你严重缺乏基础知识,应该先 ...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高频电路和非线电路这两门课没有学习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也没有学习过,这是一大块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照您 这说法,那这接收机岂不是只可以收听一个台?』 我在2楼说的是:外来信号有很多个,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高频电路和非线电路这两门课没有学习过、信号与系统这门课也没有学习过,这是一大 ...

这里所涉及的知识在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中都有,并且足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