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画些小产品的外壳然后3D打印,什么软件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经常做一些小的电路板产品,都是用塑料外壳自己开孔,想学学画外壳,用什么软件上手快?

网友:
推荐使用 solidworks,的确上手块

如果有autocad的平面图基础,也可用cad但它的只能画个3D零件图不能装配。

网友:
软件安装完后,专心学习几天就能上手

简单的塑料外壳开孔都是不是复杂的图

网友:
solidworks网上教程不少,之前也想玩来着。

网友:
Solidworks、ProE都可以,机械工程师常用的EDA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