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率手环的工作时间

楼主:
心率手环的工作时间

这种可以实时监测心率甚至血压的智能手环,电池容量一般在100mAh以内,有些产品充一次电可以用好几天,如此低的工作电流是如何实现的?这毕竟不是静态待机电流,而是一直在采集数据,处在工作的状态,而且是蓝牙通讯或者带了GSM通信的

网友:
买个来实测使用时间,拆解了测电流,不要轻信广告。

网友:
对自己行业内的产品,有的参数自己感兴趣的

一定要亲自测验一下

网友A:
你看背后的绿灯是不是一直亮,而且绿灯亮的时候也是有占空比的,100mA待机几天没啥问题,加速度计采集功耗比较低,心率的会偏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背后的绿灯是不是一直亮,而且绿灯亮的时候也是有占空比的,100mA待机几天没啥问题,加速度计采集功耗 ...

如果休眠  用定时器唤醒吗?因为肯定不是外部中断去唤醒,否则信号就丢了。所谓的心跳包是不是就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休眠  用定时器唤醒吗?因为肯定不是外部中断去唤醒,否则信号就丢了。所谓的心跳包是不是就是 ...

定时器唤醒,然后传感器又FIFO就用FIF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