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专用ADC DAC接口芯片

楼主:
0-10V接口是电子行业一个常用的信号接口,在工业控制、电机调速、LED调光、传感器、PLC等领域使用普遍。

通常通过0V到10V的电压变化来控制系统的物理量的强弱,比如在LED调光电源中,0-10V控制LED的亮度;在电机系统中,0-10V控制电机的转速;在阀门控制中,0-10V控制阀门的开启程度;在传感器应用中,0-10V表征温度、压力、角度等模拟量。

客益电子推出了系列APC&PAC芯片,可以支持0-10V高精度输出和采集,相比较于传统的解决方案,更高的集成度和精度,更优的温度系数。

GP9301B是一款PAC芯片,将0-10V模拟电压转换成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

l 输出驱动能力可达10mA。

l 输出PWM线性度0.1%

l 精简的外围电路

l 互补PWM&PWMB输出

l 5V LDO输出

l 无级调光

l 真正的0-10V/100K电阻/PWM三合一输入模式

l 输出PWM频率I2C控制,出厂设定

当GP9301B应用在LED调光领域时,一般会调整0-10V调光曲线,以适应不同的调光器设备。当GP9301B使用在风机调速领域时,一般使用0-10V线性转换曲线,以获得良好的线性度和一致性。

GP9301B同时兼容PWM传输,可以更大程度的提高产品的兼容性,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GP8101是一款PAC芯片(PWM接口DAC),将0%-100% 占空比的PWM信号,直接线性转换为0-10V或0-5V电压输出。输出驱动能力大于15mA,输出端作为接口需要加电容与TVS进行保护。输出线性度小于0.5%。

GP8101S跟GP8101脚位兼容,线性度提升到0.1%。

GP8201是一款接口型DAC芯片,将I2C信号,直接线性转换为0-10V或0-5V电压输出。输出驱动能力大于15mA,输出端作为接口需加电容与TVS进行保护。

GP8401是一款PAC芯片(PWM接口DAC),双通道输出,将两路0%-100% 占空比的PWM信号,直接线性转换为两路0-10V或0-5V电压输出。输出驱动能力大于15mA,输出端作为接口需要加电容与TVS进行保护。输出线性度小于0.1%。

GP8403是一款接口型DAC芯片,双通道输出,将I2C信号,直接线性转换为两路0-10V或0-5V电压输出。输出驱动能力大于15mA,输出端作为接口需要加电容与TVS进行保护。输出线性度小于0.1%。A0A1A2为三位地址位,单路I2C接口支持8个GP8403同时使用。

GMX001B是一款隔离PAC模块,将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直接线性转换为0-10V电压输出。通过DIM-的浮地技术,可以使得输出驱动能力达到100-200mA。输出精度±

GMX002B是一款0-10V转0-10V隔离转换模块,通过DIM-的浮地技术,可以使得输出驱动能力达到100-200mA。输出精度±1%。

网友:
去哪里买样品

网友A:
有阀门控制方案的参考图吗?

网友B:
GP8101做为接口是不是都需要加TVS啊,不加发现会烧芯片

网友C:
工业控制、电机调速、LED调光、传感器、PLC等领域使用普遍, 好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8101做为接口是不是都需要加TVS啊,不加发现会烧芯片

输出的TVS主要是用来应对外面的热插拔、浪涌等,为了芯片的稳定工作,还是要加上去的,输出的电容也是要加的   100nF-10uF之间进行值的选取,推荐100nF/1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控制、电机调速、LED调光、传感器、PLC等领域使用普遍, 好赞!

还是希望各位鼎力支持

网友:
8301支持4-20mA吗

网友D:
GP9301具体在工业上面有哪些典型的应用呢,调光这块用的人多不多?

网友E:
GP9301B应用在LED调光领域时,一般会调整0-10V调光曲线,以适应不同的调光器设备。

我的问题是: 调光曲线是默认设置, 还是我拿到芯片之后可以自行调整?

网友F:
APC芯片 是否有 双通道?

网友G:
GP9301B的VCC范围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9301具体在工业上面有哪些典型的应用呢,调光这块用的人多不多?

最主要的两个应用领域:LED 0-10V调光   EC风机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G:
GP9301B的VCC范围在多少?

10-4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APC芯片 是否有 双通道?

有规划,目前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阀门控制方案的参考图吗?

这得看你是设么接口的阀门,0-10V还是4-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9301B应用在LED调光领域时,一般会调整0-10V调光曲线,以适应不同的调光器设备。 我的问题是: 调光曲 ...

目前只能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