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 DIY一个USB-PD诱骗器,将PD充电头变为可编程直流电源

楼主:
先留空,正在搜集USB-PD协议、监测/诱骗等技术资料;

网友:
TPS65987

CH224这些!

网友A:
比较关心用什么主控,高级的是FPGA做吧。

网友:
你这是拆解呢,还是自己做一个?期待中。。。。

网友:
要可以连续可调就有用了。

网友:
嘿 这帖子标题很吸引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用什么主控,高级的是FPGA做吧。

现成的片子不贵

FPGA会不会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片子不贵 FPGA会不会太贵了

是有现成的USB欺骗芯片,但没有PPS连续可调输出的。

网友:
不用FPGA,我感觉也得用双MCU做。

网友C:
都已经拆解了,用“诱骗法”显然缺乏性价比且无法实现连续可调,不如拆除原电源适配器的数字控制部分,自己另用MCU实现,同时也实现了人机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拆解了,用“诱骗法”显然缺乏性价比且无法实现连续可调,不如拆除原电源适配器的数字控制 ...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但是每一个产品里的数字控制部分不一样,自己做的话没有通用性,而且难度也很大,还不如在协议上下手,这样就能做到通用,不用特定的充电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但是每一个产品里的数字控制部分不一样,自己做的话没有通用性,而且难度也很大,还不 ...

你想要通用性就该全部重新设计了,而协议诱骗如前帖所言,依然做不到连续可调,无法实现通用性较好的直流电源。一般实验用直流电源,最好在0-18V范围内连续可调,至少也该在1-12V左右的范围内连续可调。使用协议诱骗,电源适配器只能输出5V和适配器所支持快充协议的电压。

网友C:
改造数字控制部分的难度其实不算高,根本无需弄明白原控制部分的设计细节,只需弄明白电源部分的设计即可,控制是针对电源部分的,原控制部分全部拆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通用性就该全部重新设计了,而协议诱骗如前帖所言,依然做不到连续可调,无法实现通用性较好的直流 ...

电源适配器只能输出5V和适配器所支持快充协议的电压。---这次EE提供的拆解充电头中有一款是支持PPS可调电压输出的,支持3.3-21V,我主要说的是3.3-21V这部分电压满足一般的工程师使用。 做欺骗的话主要也是做这块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造数字控制部分的难度其实不算高,根本无需弄明白原控制部分的设计细节,只需弄明白电源部分的设计即可, ...

是的,要是用你这个方案的话得这么做,但对于广大非电源专业的工程师来说难度很大,起码对我来说,我是做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只能输出5V和适配器所支持快充协议的电压。---这次EE提供的拆解充电头中有一款是支持PPS可调电 ...

看来俺是孤陋寡闻了。看快充规范一直以为都是5V、9V、10V、12V等几个固定电压挡位,查了一下,PPS确实可以实现20mV步进的连续电压可调,那诱骗法就确实可行了,还能保留原快充适配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