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 的中断处理机制中 中断标识位和 中断挂起标识位 两个的作用是不是重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   STM32单片机 的中断处理机制中  中断标识位和 中断挂起标识位  两个的作用是不是重复

网友A:
没查 datasheet,但想必不会重复。单片机硬件设计者不会自找麻烦,这一点可以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查 datasheet,但想必不会重复。单片机硬件设计者不会自找麻烦,这一点可以放心。

谢谢。

网友B:
中断标识是中断产生的先决条件,中断挂起标识则说明某中断被更优先的中断所中断。有了该标识不仅能获知这种状态,还是保证更优先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能返回被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的先决条件。显然,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各有各的意义和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断标识是中断产生的先决条件,中断挂起标识则说明某中断被更优先的中断所中断。有了该标识不仅能获知这种 ...

非常感谢。中断挂起标识对编程人员有什么意义吗,好象这个标识编程人员用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中断挂起标识对编程人员有什么意义吗,好象这个标识编程人员用不到吧?

常用于做多任务调度时,给编程提供更多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