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开发板] - 3:默认的Blink,奇怪的反应。

楼主:
“RT-Thread Studio”新建项目中的默认代码: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board.h"

int main(void)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Hello, world\n");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这个代码的作用是让板子上自带的三色LED的红色闪起来。、

在实测中发现,经Downloader下载之后,LED只闪一次,再次下载同一个项目也不闪了。点击板子上的“Reset”键,第一次点,闪一下,再点一次,闪5下,并且上位机会发出报警声。只有当把“Type-C”线换成USB线之后,才能正常闪起来:

这个时候,再次拔下USB线,插上Type-C就能正常闪了。但也只是闪一会儿,又灭了。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供电口不一样吧

网友:
似乎下载口和供电口之间有分工。二者经由“Downloader”切换——第一次下载之后,程序可以运行,一旦打开“Downloader”界面,并且这时识别出下载口,程序就不再运行了。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它应该里面会有个bootloader检测,检测到下载的请求mcu就进入某种状态等待擦除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