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有个尖峰,用压敏钳不住。

楼主:
整流桥后的有个尖峰,用压敏钳不住,90度相位的时候可以,—90度的时候不行,是压敏反应不过来吗?用电容的话不能用电解,有没有大神教一下。

网友A:
电原理图?各位好判断是工频整流还是高频整流。这个尖峰是电路哪一点对哪一点的尖峰?

网友:
用电容,电感,电容就可以了。CLC滤波也称电容输入π型滤波。

网友:
看你的波形,为什么前面没有就这一个有呢?不是周期的嘛?你把你的原理图弄一个简单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各位好判断是工频整流还是高频整流。这个尖峰是电路哪一点对哪一点的尖峰?

不是工频整流,50HZ应该不算高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工频整流,50HZ应该不算高频吧

『不是工频整流,50HZ应该不算高频吧』

50Hz或者60Hz,那就是工频。

网友:
不是周期的尖峰

测的哪里的波形

网友:
用电容吸收,但楼主提供的图中电压尖峰并无规律性,或周期大于所能显示的周期数,该情况异常,应先分析产生的原因,而不是想法抑制。

网友:
这是整流后没有滤波的波形(纯电阻负载),但波形有平顶。此平顶估计是附近有较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在交流电压达到正负峰值时吸收较大电流所造成的。

网友:
既然附近有较大功率的用电设备,这种不重复的尖峰脉冲很可能也是该大功率用电设备造成的,而不是你的电路有问题。所以应该先找出此干扰的来源,而不是在本块电路板上想办法抑制。

网友:
实在找不到干扰来源,可以在交流输入处(未整流时)增加滤波试试看此尖峰是否降低。

网友:
好的,我去找找原因,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