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21年电赛

楼主:
一,关于 TI 杯 2021 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赞助商指定器件的通知

关于 TI 杯 2021

二.,保证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应严格遵守全国竞赛组委会届时颁布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竞赛规则与赛场纪律》。竞赛期间,各赛区组织巡视人员,严格执行巡视制度。

1. 参赛学生应为普通高等学校具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科或高职高专学生。
2. 参赛学生必须按统一时间参加竞赛,按时开始和结束竞赛。参赛的本科生只能选本科组题目;高职高专学生原则上选择高职高专组题目,但也可选择本科组题目。只要参赛队中有本科生,该队只能选择本科组题目。
3. 各赛区竞赛组委会按时收回学生的设计报告和制作实物后,应及时严格封存,贴赛区统一制作的封条,并按赛区竞赛组委会的具体规定交赛区专家组测试评审。
4. 竞赛期间,参赛学生可以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但不得以任何方式与队外人员进行讨论交流,教师和其他非参赛队员必须迴避。
5. 竞赛期间,各赛区竞赛组委会要组织巡视检查,以保证竞赛活动公正进行。建议有条件的赛区,今年增加赛区一级的网络在线监控,赛区组委会可对赛区内各个竞赛场地全景实施实时在线监控,作为对已有巡视检查制度的有效补充。
6. 全国竞赛初评结果在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在竞赛中如发现有教师参与、他人代做、抄袭及被抄袭、队与队之间交流、不按规定时间发题和收交作品等现象,将取消获奖-,并通报批评。

三,竞赛时间与形式

1. 报名时间:2021年5月31日截止。各赛区负责本赛区的报名与情况汇总工作,并填写全国统一格式的《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赛区报名汇总表》。
2. 竞赛时间: 2021年全国竞赛时间为8月4日(周三)8:00至7日(周六)20:00。竞赛以赛区为单位统一组织报名、竞赛、评审和评奖工作,具体时间节点及相关竞赛工作进度安排请按照《2021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进度安排》(附件2)执行。
3. 学生采用自愿组合、3人一队的原则组成参赛队,由所在学校统一向赛区竞赛组委会报名。参赛队分本科生组和高职高专学生组,参赛队数由参赛学校自行确定。
4. 全国竞赛专家组根据命题原则,分别为本科生组和高职高专学生组统一编制若干个竞赛题目,供参赛队选用。
5. 各赛区竞赛所需场地及仪器设备、元器件或材料原则上由参赛学校提供。

四,赛题分析

1)电源类:简易数控直流电源、直流稳压电源;
2)信号源类:实用信号源的设计和制作、波形发生器、电压控制LC振荡器等;
3)高频无线电类:简易无线电遥控系统、调幅广播收音机、短波调频接收机、调频收音机等;
4)放大器类: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高效率音频功率放大器、宽带放大器等;
5)仪器仪表类:简易电阻、电容和电感测试仪、简易数字频率计、频率特性测试仪、数字式工频有效值多用表、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低频数字式相位测量仪、简易逻辑分析仪;
6)数据采集与处理类:多路数据采集系统、数字化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7)控制类:水温控制系统、自动往返电动小汽车、简易智能电动车、液体点滴速度监控装置。

五,往年资料过目

1.[讨论分享电赛资料:[A-电流信号检测装置] 陕西省/陕西科技大学/一等奖/李经鸿/戴滔光

2.[讨论分享2018电赛论文-[B-灭火飞行器] 福建省Ti杯特等奖/厦门大学/厂门大学队

3.[讨论电赛资料:基于TI器件的电子竞赛常用模拟系统设计与实践— 高速DAC模块设计

4.[讨论电赛分享:[D-简易电路特性测试仪] 上海赛区_D题_80%_闵行区某学校_报告及感想

5.[竞赛动态关于电赛本科组材料清单的猜题:声源定位系统

6.[讨论2021年全国电赛

7.[讨论锁相环的方案设计 attachment

8.[竞赛动态2020年TI 杯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赛赛题

9.[竞赛动态2020年TI 杯省级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芯片推荐列表

10.[讨论开关稳压电源(2007电子设计竞赛 E题)(内附论文和PCB图)

11.【EEWORLD模块整理】+最小系统篇

12,[讨论聊一聊数字滤波算法,回帖送分!

13.《集成运放应用电路设计360例》分享!设计运放电路很实用!

14. LED电子点阵屏控制卡的设计与制作(给I题提供点思路)

15.[讨论国赛题目出来了,参赛的小伙伴们选择好你的题目了吗?

16.[讨论2009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G题低频功率放大器题解分享

17.[原创【直播预告】 电赛老炮儿说| 普源精电电赛辅导直播第二场

18.[经验【线上直播】电赛老炮儿说 | 电赛备战进行时,RIGOL与您空中相约

19.四旋翼微型飞行器设计原理及程序

20.[讨论仿真AD603单级方式和级联方式 attachment

..........

六,相关准备、资料下载

电子竞赛准备资料下载、问题讨论论坛

网友:
关于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几点经验交流
欧浩源

【关于题目解读】
    解读题目很关键,很多选手有一个误区,就是想把不会的问题解决,把题目的功能都实现。我认为在比赛过程中,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你要关注的是如何得分,而不是要把题目全部做完。所以,在确定你的选题之后,先好好研读题目三五遍,先看那些功能你能实现的,然后思考你如何设计,再看那些功能你不能实现的,然后思考你如何得分,并在头脑中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和大致的方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这些解读要点和设计思路写下来,和团队成员充分沟通,思路统一,步调一致,进一步确定完整的实现方案。在研读题目过程中,评分标准一定不要忽略,这很重要。

【关于功能实现】
    功能实现要步步为营,首先保证基本功能的实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挥才有意义。器件的选择最好能按照大赛的指引,能够用有加分的器件最好了,能够选择比较新颖和流行的器件也不错,这个要结合自己的能力和对器件的熟悉程度。因为比赛时间有限,器件选择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能够实现功能的前提下,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而非最新最潮的。
    核心器件选型完成后,先不急做。把你认为没有把握和系统的核心部分,单独设计一个测试样例,进行针对性的开发和验证,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障碍先扫除。当然这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测试样例的代码在你后续的设计中完全可以重用的。这个过程就是你把核心和难点先做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逐渐形成你作品的整体方案和实现细节,并形成文档资料,这个很重要。它们是你后续开发的重要依据,也是你论文撰写的重要材料。

【关于论文撰写】
    设计报告也是我们说的论文,这有20分,而且在评分标准里面有明确的得分点。很多选手上来就问有没有论文模板,那个评分标准就是模板,不但有提纲,而且有内容的指引。命题组怕大家不会写,也是用心良苦了。很多选手有一个误区,就是等作品做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写论文,但是却发现时间不够,明明可以得分的确拿不到,很可惜。
    关于设计报告,我有几点建议,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1-设计报告的构思和撰写和作品的实现是同步进行的,在第一天就要启动这个工作。如果等到最后才写,一方面时间上很仓促,另一方面前面很多实现思路、设计要点、测试数据等都有遗漏或者忘记。
    2-设计报告的流程应该是:首先安装评分标准和内容要求,拟定提纲目录,形成论文框架;然后在作品的实现过程中,为每个部分整理资料和数据,一个部分做完了就完成一个部分的设计报告,等你作品做完了,一个论文的初稿也就形成了,剩下的时间就用来修改论文,润色文字,形成终稿。
    3-在设计报告中关于软件设计的部分,切记不要堆砌源码。最好能通过思维导图和流程图的方式把设计思路描述清楚,对部分关键代码进行解析,而整个源码你可以作为报告的附件。
    4-在设计报告里面一定要有测试结果。测试结果不要放一堆数据就了事了,要对测试数据进行简要的分析,通过数据告诉评委,你这个作品实现了那些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程度如何,有哪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什么,还差多少....
    5-在设计报告的最后加上一个存在问题与未来展望。虽然在设计报告的评分标准中没有要求,但一定会是个加分项。有些选手说,我把题目的要求都实现了,没有问题,还要写吗?当然可以写啦,没有问题,你可以展望呀,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将来你可以推广呀,可以商业化呀,可以创业呀,把创新点和亮度再说一说,画龙点睛,升华文章哦。如果你作品有写功能没有能够实现,在这里也可以做很好的补救。由于时间有限条件不足,这个功能没有能够实现,但是我是有思路的哦,将来我可以很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和这个功能实现哦,可能评委会对你的作品和论文有一个新的印象。
  【祝大家,愉快的比赛,尽情的发挥,如意的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