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点亮RGB_LED

楼主:
在AB32VG1开发板上载有一个RGB_LED,该RGB_LED的原理图见图1所示,通过它可以学习GPIO的使用。

图1 RGB_LED电路

RGB_LED的引脚连接关系为:

LED_R--- PE1

LED_G--- PE4

LED_B--- PA1

由于RGB_LED 采用共阳极连接,故在引脚拉低时,相应的LED被点亮。

在安装了RT-Thread Studio的条件下,要点亮RGB_LED首先要创建一个项目,其步骤如下:

1)点击 “文件-> 新建-> RT-Thread项目”选项,如图2所示。

图2 新建项目

2)在弹出的界面中,按图3所示加以设置,同时还能看到板子上的资源信息和手册,然后点击“完成”。

图3 选项设置

图4 资源信息

3)由于是首次使用,因此需要在SDK管理器中下载工具链,见图5所示。

图5 下载工具链

4) 右击项目名称,选取“属性”选项,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取“MCU->RISC-V ToolchainsPat”,将其配置在软件安装位置下的路径中。

图6 环境配置

5) 在创建项目后,左侧的项目资源管理器会显示出新建的项目内容,见图7所示。

图7 项目内容

6) 将项目展开加以编译,若编译正常,则如图8所示。

图8 编译结果

与常规下载文件不同的是,常规的下载文件是bin或hex,而这里却是dcf后缀的文件。

7) 下载并安装“Downloader_v1.9.7”的情况下,打开该软件,将串口设置为开发板所虚拟的串口,选取好待下载的文件并点击“开始”即可,其界面如图9所示。

图9 下载界面

8)使用开发板的复位按加以复位,则可见到红色LED闪烁的运行效果,见图10所示。

图10 显示效果

若对主程序加以修改,则可见到红绿双色LED交替点亮的效果,其程序如下:

  • int main(void)
  • {
  •     uint32_t cnt = 0;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uint8_t pin1 = rt_pin_get("PE.4");
  •     rt_pin_mode(pin1, PIN_MODE_OUTPUT);
  •     rt_kprintf("Hello, world\n");
  •     while (1)
  •     {
  •         if (cnt % 2 == 0) {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            rt_pin_write(pin1, PIN_HIGH);
  •         } else {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rt_pin_write(pin1, PIN_LOW);
  •         }
  •         cnt++;
  •         rt_thread_mdelay(1000);
  •     }
  •     return 0;
  • }

双色切换的显示效果如图11所示:

图11 显示效果

网友:
演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