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Anker PowerPort Speed2双口QC3.0充电器拆解

楼主:
拆机一时爽,一直拆一直爽~~~

本帖由本人无偿赞助,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如果eeworld赞助新的充电器,我当然也表示接受

这款Anker PowerPort Speed2双口QC3.0充电器陪伴我多年,今天突然坏了:充不了电,指示灯也不亮了,突然加班搬砖的心情也没有了……

1.回忆那些缘分

这款充电器差不多是2016-17年左右入手吧,具体时间不记得了。但它伴我度过了一多半智能手机的时代。

2011-12年左右,我用了几年HTC,当时买了爱米士的充电器,那个电池还能拆下来用备用的年代,爱米士的充电器既能单独充电池,同时又能充手机,真的很实用。

15年初,安卓手机还是用几年就开始卡顿,我转投苹果,入手iphone6。当时手机正常能用一个白天,但出差或使用频繁来不及充电的话,就只能准备充电宝了。不像小米充电宝满大街都是,一家小众公司产品独特:ANKER。体积小、性能强,实在是居家旅行出差办公的必备良品:

这两款产品陪伴我4年多,出差一直带着,上飞机时每次被安检查验,开始安检都不信这么小的体积做到1万mAh的容量。其实更厉害的是,配上充电器可以实现9V2A的快充,一般2个小时基本就全充满了。真的非常方便,苹果好像至今都不能快充吧。

充电宝至今还是主力,充电器用到今天坏了:(

2.拆解

为了让充电器发挥最后的作用,前几天看到有网友分享拆机的帖子,那就来吧:

厂家:安可ANKER,型号:A2050,PowerPort Speed2充电器,100-240V1,2A的输入,2个USBA口的输出,最大可达12V1.5A,我在实际使用基本最常达到的是9V2A,对比经典的五福一安来说,速度达到3.6倍。

USB-A输出口上面是一个光线感应器和一个指示灯。

一番周折后,拆开外壳:

可以看到,电路板也是与外壳有卡扣的,整个产品设计的非常紧凑,非常扎实。贴片采用波峰焊工艺,涂了好多红点,应该是用来加强绝缘的吧。

有帖子说:输入pwm方案为ne1118,但我看不清型号(左上角)

光线感应器下面写着型号、版本和日期:A2025,V1.0,2016.03.01.

三个LED灯作为指示灯,外面看起来是一个灯条。

一整个散热片覆盖在另外一侧,靠近外壳。大功率充电的时候,热量通过这个散热片直接到外壳。

散热片大部分被高温胶布贴着,有螺丝固定,螺栓还上了胶水,不轻易松开,细节确实到位。

主要给2大部分散热,猜测:一个是MOS管,一个是2个独立降压的USB-A输出电源模块。

2个独立降压模块看起来一样,采用背靠背的形式,中间贴着导热贴,再连接到散热板,为电源IC部分散热。

经查证,是AG06 正方形芯片,MPS方案。

移除最大的散热铝片,里面还有一个小的散热片,猜测是给另一个MOS管散热的吧

可以看到这个固态电容0.22微法,电压可达275V~

好多导热胶固定,电解电容也套了热缩套管加强绝缘,散热片也做了绝缘处理。

这么优秀的产品,怎么就突然坏了呢,,,,,设计寿命只有4年?好伤心

3.小结

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设计感十足,非常紧凑,加强散热,加强绝缘,用料和工艺都非常出色。我在实际使用中,2路快速充电时(都是9V2A),外壳有点发热,但一直正常工作。

ANKER在国外销量一直不错,这款充电器在4-5年前绝对是黑科技级别的产品。

来张合影,纪念一下,以后只有充电宝单独工作了。

虽然真的怀念老朋友,只能被迫换个新的充电器了~谁不在变呢。

最近几年砷化镓,碳化硅,各种新材料催生新设计、新应用。技术永不止步。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网友A:
产品更新淘汰速度过快  跟不上节奏   唯有充实学习 无止境的探究竟

网友B:
挺好的拆解,没分析分析是哪坏了。修理修理。

网友C:
这做工真不错,可以媲美苹果充电器了。

买过这个牌子的iPhone数据线,现在还在用。还买过一个这个牌子的粉红色充电宝粉红色比其他颜色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拆解,没分析分析是哪坏了。修理修理。

我也正要说,楼主看看哪儿坏了,给修补下,让ta继续服役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产品更新淘汰速度过快  跟不上节奏   唯有充实学习 无止境的探究竟

哪有那么多时间,手头的事都干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拆解,没分析分析是哪坏了。修理修理。

最起码要有个原理图啊,器件名称都看不清楚,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真不错,可以媲美苹果充电器了。 买过这个牌子的iPhone数据线,现在还在用。还买过一个这个牌子的 ...

质量真的不错,价格也很到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要说,楼主看看哪儿坏了,给修补下,让ta继续服役 哈哈

简单的自己搞搞还行,太复杂的,,,还是继续搬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那么多时间,手头的事都干不完

事儿确实多 也要专注于自己爱好兼顾嘛   加油

网友F:
查下保险先

保险没问题的话接着查主开关管,变压器

然后再是次级整流二极管

如果都没问题,可以看下主电源控制IC是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下保险先 保险没问题的话接着查主开关管,变压器 然后再是次级整流二极管 如果都没问题,可以看 ...

厉害厉害,希望我没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