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个非HAL库STM32F03的串口中断接收程序

楼主:
哪位给个非HAL库STM32F03的串口中断接收程序?自己写的或老的程序库都可以。

网友A:
LL库的如下,看你能不能用上。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if (LL_USART_IsActiveFlag_RXNE(USART1)) {
        uart[0].rdBuff[uart[0].rdPtr++] = LL_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if (uart[0].rdEnabled==1) {
            if (uart[0].rdPtr==1 && uart[0].rdBuff[0]!=0xBB) uart[0].rdPtr=0;
            if (uart[0].rdPtr==2 && uart[0].rdBuff[1]!=0x66) uart[0].rdPtr=0;
            if (uart[0].rdPtr==3 && uart[0].rdBuff[2]!=0x66) uart[0].rdPtr=0;
            if (uart[0].rdPtr==4 && uart[0].rdBuff[3]!=0xBB) uart[0].rdPtr=0;
        }
        else uart[0].rdPtr=0;
        LL_USART_ClearFlag_RXNE(USART1);
    }
    else if (LL_USART_IsActiveFlag_IDLE(USART1)) {
        uart[0].rdEnded=1;
        LL_USART_ClearFlag_IDLE(USART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L库的如下,看你能不能用上。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global interrupt. ...

谢谢你,这段程序用不上,因为我的版本没有LL_USART_ClearFlag_RXNE库的例程,能不能把你的LL_USART_ClearFlag_RXNE例程的源码发给我。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问题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是主循环中调用数组问题。目前也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