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车的蓝牙无感解锁的实现原理和逻辑

楼主:
一般的电动车的手机靠近即解锁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云端互联, 远程操控应该是有手机打开了APP的

网友:
联网来完成的

网友:
大部分用的是NFC:近距离无线技术。

蓝牙或单独的APP连接有安全问题,一般正规车企不会采用。

当然有两种结合的,增加使用体验和互动性。

网友:
也类似门禁的钥匙宝的做法

刷卡也可

APP操作也可以

说云端,其实就是联网服务器操作

网友:
近距无线,但是感觉很不方便,可能是不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