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听歌边充电转接器方案原理分享

楼主:
从实际上来说,USB Type-C 作为一种接口标准的诞生已经超过 5 年的时间了。 2014 年 8 月,在最新发布的 USB 3.1 标准中,Type-C 作为一种接口被正式提出;它是一种新型 USB 线缆及连接器的规范,定义了包括连接器、端口、容器和线缆等在内的一整套全新的 USB 物理规格。

现在手机因此,USB Type-C接口的转接器应时而生了,轻松的实现不同音频插头与音响耳机之间的相互转换,而且一边充电一边听歌也比较安全,可以让播放歌曲的手机一直不会断电,持续续航。
那如何实现呢
下面是芯片图以及原理图

需要的滴滴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那我能不能先快速把电冲完在去听歌呢?另外这个设备一般应用在手机上呢,还是单独有个设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那我能不能先快速把电冲完在去听歌呢?另外这个设备一般应用在手机上呢,还是单独有个设备 ...

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扩展口吧。

网友B:
现在听歌一般都会选择蓝牙耳机,所以对于这个方案的需求应该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想请教:那我能不能先快速把电冲完在去听歌呢?另外这个设备一般应用在手机上呢,还是单独有个设备 ...

不行哦!因为物件上只有一个PD充电芯片以及音频转化芯片,所以无法连接其他设备。如果要连接其他设备的话就需要添加相应的芯片才能够有效连接。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扩展口吧。

是的!可以算作一个最简单的迷你扩展坞。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以算作一个最简单的迷你扩展坞。

感觉可以扩展一些更有用处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哦!因为物件上只有一个PD充电芯片以及音频转化芯片,所以无法连接其他设备。如果要连接其他设备的话 ...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听歌一般都会选择蓝牙耳机,所以对于这个方案的需求应该不大。

是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感觉这个方案怪怪的,不过有想法也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扩展一些更有用处的接口~

如果扩展一些其他用处的话就是扩展坞了!初衷是小巧便捷,如果扩展其他功能的话那么板子就需要更大!虽然功能有所增加,但是小巧便捷的特色就失去了。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

网友D:
想法可行,比如出门用充电宝一边充电一边听歌

这个应用目前在苹果手机上可行

安卓手机基本上都预留有耳机接口,一般人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法可行,比如出门用充电宝一边充电一边听歌 这个应用目前在苹果手机上可行 安卓手机基本上都预留有 ...

项目原理图2185126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