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评估板】范例程序的开发

楼主:
1、新建工程,这是是基于芯片的选项,

便于开发,换到基于开发板的选项,因为只安装了这个BSP,所以很容易就找到板子,如上选择,填入工程名,新建一个工程。

具体使用方法,参见

2、编译新创建的范例程序,闪灯。

然后下载,在rt-thread中调用的是

riscv32-elf-xmaker -b download.xm

然后下载失败,

还是要启动downloader,读取适合的dcf文件,

下载,

reset之后顺利启动。上次需要正确跳线才能下载的问题,在这一版里面得到了修正。相比手册中的图片,新增了J3-1-wire跳线,用来启动SWD下载的。

显示的gif图片,

对应的代码,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board.h"

int main(void)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rt_kprintf("Hello, world\n");

    while (1)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rt_thread_mdelay(500);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rt_thread_mdelay(500);
    }
}

网友A:
“Downloader”下载地址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wnloader”下载地址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

gitee 的release里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