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Wave Studio启动报错

楼主:
请问mmWave Studio启动出现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无法加载 DLL“RadarLinkDLL.dll”: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异常来自 HRESULT:0x8007007E)。

Win10系统,已经根据说明书下载了指定版本的matlab runtime,安装Microsoft Visual C++ 2013 Redistributable的32位和64位。

我是准备使用的AWR2243开发安防相关的产品,现在都没成功怎么连接到电脑。

还想请问 一个问题,DCA 1000 EVM是必须的,我没有购买这个开发板。

网友:
官方的开放板本来就非常贵

要根据mmWaveStudio使用说明进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s (x86)错误安装造成的,请严格按照说明书顺序下载相应版本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