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汇编文件 分成 几个汇编文件 编译提示变量没定义

楼主:
用的是PIC16F684,因为之前用C,发现FLASH太小,2K的容量,C语言折腾不起,改用汇编语言,之前全部代码写在一个文件里面,编译通过,测试功能正常。为了管理方便,就把里面的中断部分的代码单独放在一个文件(没作任何改动,单纯的剪切过去),编译时就提示中断里面的变量没定义。

以前用的是AVR的汇编,都是这样操作,没任何问题,不知这个与AVR有什么区别,麻烦各位告知一下,是不是我漏了什么?如果能提供一个汇编的例程(包含几个汇编文件)参考一下就更好了,先谢了

网友:
汇编和C语言其实很相近,变量在不同文件共享,肯定是在一个文件定义,在另一个文件声明外部变量。至于具体细节如何,就要自己查阅编译器手册了,这个手册通常在开发环境的帮助里就有。让别人给你提供可用的工程,这个最好,但是用pic的相对很少,可能性不大。

网友:
lcofjp,感谢你的回复,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汇编的例程很少,C语言偏多,官方的也是个单文件的DEMO汇编,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A:
我平常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变量定义在  ***.inc头文件,在主汇编文件里的开头 #include  " XXX.inc  "  文件,然后在主汇编文件未尾  ,把其它的功能模块汇编文件包含进来

#include  " 01.asm  "

#include  " 0X.asm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平常的做法,是把相关的变量定义在  ***.inc头文件,在主汇编文件里的开头 #include  " XXX. ...

不知你是否清楚变量和常量的区别,常量可以放在头文件中供其他文件引用,变量是万万不可这样做的。如果你清楚了常量和变量的区别,在搜索引擎搜索pic8 assembler manual 第一个结果就是以下链接: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PLAB%20XC8%20PIC%20Assembler%20User's%20Guide%2050002974A.pdf

其中第4.9.26指导你如何在多个文件中共享变量。

网友:
除了主文件,是不是需要对其它的模块文件声明什么的?

网友:
这是我建立的工程文件,汇编,编译软件用的是MPLAB IDE 8.92

网友:
lcofjp,你提供的这个文档应该就是我想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
先用C写呀,然后编成汇编再手动调。

网友:
我之前是用C,发现编译后程序太大。如果编成汇编后再手动调,这个工作量似乎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