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楼主:
(三极管+MOS) & (MOS+MOS)组合电路

导通的时候,三极管+MOS比MOS+MOS组合更耗电?为什么?但是更可靠!我发现直接用单片机驱动MOS有出现过导通不充分的现象!大家说哪种方式更好?可以从哪些角度分析

网友A:
我觉得三极管工作需要的电流比MOS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三极管工作需要的电流比MOS大,

那是肯定的啊 电流型啊

网友:
两个电路都不一样,没啥可比性

网友:
我始终认为还是要看需求。各有各的优势,用的地方不一样,出现的效果也就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你这Q2 Q4之间不接电阻限流

想烧掉管子吗?

另外,BJT肯定比MOSFET的电流大更耗电

MOS+MOS组合关不断的原因是你加了二极管D9在MCU控制端,拿掉它就可以关断M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Q2 Q4之间不接电阻限流 想烧掉管子吗? 另外,BJT肯定比MOSFET的电流大更耗电 MOS+MOS组合关 ...

Q2的导通不需要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