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中 TVCC和 VCC有什么区别,附图

楼主:
邀请:@maychang   @damiaa   @huo_hu   参与回复

ST-LINK V2中 TVCC和  VCC有什么区别,附图,请问什么时候用TVCC,什么情况下用VCC

网友:
TVCC不过是仿真器上这两个引脚定义的名称而已。

网友:
target vcc

目标 vcc

网友:
T是target的意思,带T的引脚是要跟目标板连接的

网友:
VCC是ST-LINK/V2设备内部的电源,TVCC接目标板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