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92691升压异常

楼主:
RT为20K 通电测试GATE波形与PWM一致,达不到设置值,感觉内部振荡器没波形输出,当PWM占空比大于40%左右,GATE无波形,恒流也有问题

网友:
内部振荡器没波形输出,说明外部供电是有异常的

单纯修改RT为20K 也不一定可以

是不是在另外一个帖子的相同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253-1-1.html#pid3083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