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米尔MYS-8MMQ6-8E2D-180-C开箱报告三——网络

楼主:
米尔MYS-8MMQ6-8E2D-180-C缺省是没有开启无线网络的,如果接上鼠标键盘,当然可以直接在系统上配置,但也可以在串口命令行配置,下面以WiFi连接为例进行测评。

进入/etc目录,查看目录,发现存在wpa_supplicant.conf文件。

图一、/etc的目录结构

打开看看,发现里面基本没有什么内容。修改一下试试,命令为sudo nano wpa_supplicant.conf,修改其中network字段的内容,如下:

network={

ssid="WiFi名称"

psk="WiFi密码"

key_mgmt=WPA-PSK

priority=1

再输入

ifconfig wlan0 up

开启wlan0接口,这时使用ifconfig命令看到只有发,没有收数据。

输入

wpa_supplicant -Dnl80211 -iwlan0 -c/etc/wpa_supplicant.conf &

把之前的配置导入wlan0运行,这时,再使用ifconfig,可以看到wlan0已经有收发了,也许是我AP的问题,获取地址似乎有问题,通过

ifconfig wlan0 192.168.1.128 netmask 255.255.255.0

配置wlan0ip地址,可以ping通同wifi下的计算机(地址是192.168.1.144/24)了。

电脑是64windows系统,下载附件的iperf3,并解压。

在命令行界面中输入命令

iperf3 -s

建立iperf服务器。

在终端窗口里面输入

iperf3 -c 192.168.1.144

测试wifi速率结果如下:

图二、station模式下电脑做server端的记录

图三、station模式下板卡做client端的记录

上述结果是WIFIStation模式,比手册给出的典型值要高一些。

接下来,尝试传输一个大文件。

在电脑上建立一个ftp server,在终端窗口输入“ftp 电脑地址”、“用户名”、“密码”登录到新建ftp server上,使用二进制模式(bin命令),get一个文件,结果如下:

图四、ftp实测数值

图五、ftp服务端记录

图六、实际文件大小

无论从客户端显示还是根据服务器端的文件大小÷传输时间计算,传输文件的平均速率是200kbyte/s也就是1.6Mbps,远低于使用iperf的测试值。原因尚不明确,不排除电脑有限制。

接下来,测试板卡的AP模式。

之前在/etc目录下看到系统上自带了hostapd工具,可以尝试用此命令建立无线热点。

输入

ifconfig wlan0 up

ifconfig wlan0 192.168.1.128 netmask 255.255.255.0

hostapd -B /etc/hostapd.conf

在电脑上搜索网络,可以看到多出了一个名为test”的无线接入点。点击连接后,发现wifi显示为正在识别,这是因为没有启用dhcp,不能分配地址,因此在电脑上还需设置静态ip地址,可以设置和之前获取地址相同。

图七、电脑ip地址设定

点击确定后,可以使用ping命令测试连通性。

再次使用iperf3测试速率

图八、AP模式下服务器端记录

图九、AP模式下客户端记录

这个数值高于手册参考值,调转服务器和客户端再测一次。

图十、AP模式下服务器端记录

图十一、AP模式下客户端记录

看来,产品手册给出的数值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也是为了避免实测结果低于手册值,不好向客户解释。

附:产品手册中给出的参考数值

网友A:
好像标称可以达到433Mbps,看起来这个值和测试结果差的有点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标称可以达到433Mbps,看起来这个值和测试结果差的有点远呢。

今天又试了一下,和距离强相关,在近距离(2米内)无遮挡,速度基本和手册相同,距离远一点,即使上天线,效果也不佳,手册给出的参考值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试了一下,和距离强相关,在近距离(2米内)无遮挡,速度基本和手册相同,距离远一点,即使上天线 ...

哦对,我看标称说的是1m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