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电子元器件?

楼主:
在网上搜不到这个型号呢?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型号,什么电子元器件吗?

网友:
这个信息看不出什么东西,只能看到耐压。

网友:
通过看这个器件在电路中是放置在什么位置,3个脚都连接了什么信号,分析出器件的功能,再去通过丝印反查或者在立创商城上查找此类器件,那上面有些放置了图片,对比丝印确定厂家之后再确定具体型号

网友:
这种封装看起来很不标准

3个管脚的长相,贴片的

网友:
不是通常的3个脚封装的长相,比如TO-236-3,SC-59,SOT-23-3

看封装大概判断,功能是3个管脚的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可能是双二极管。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就知道。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一个瞬态抑制二极管,你可以使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A:
PMEG100V080ELPDZ 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EG100V080ELPDZ 肖特基二极管

老哥你太厉害了吧 这都能找到?咋找的啊 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EG100V080ELPDZ 肖特基二极管

丝印反查

网友:
大佬给个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