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用SWD模式给PCB板下载程序时,不断开PCB板自己的电源,对下载程序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当用SWD模式给PCB板下载程序时,不断开PCB板自己的电源,对下载程序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断开板子的电源也可以下载,供电上单片机有3.3V电压就行

SWD下载就4根线,数据、时钟,3.3V和地就可以,地线是的相连的。
只不过PCB上还有其他器件或负载需要更多供电,JLink只能给单片机供电烧写下载程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断开板子的电源也可以下载,供电上单片机有3.3V电压就行 SWD下载就4根线,数据、时钟,3.3V和地就可以 ...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你的板子,有电,不倒灌就行。

网友:
那要看电源间的压差,电压相差不大就不会有任何影响。相差过大可能会对低压一侧的电源系统带来影响,但具体是什么影响还得分析具体电路,其它部分倒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