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FAQ:基于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优化设计的新一代产品

楼主:
直播主题:基于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优化设计的新一代产品,更高的性能和富有竞争力的成本

内容简介:本次研讨会,主要介绍了两款新型的霍尔位置传感器MLX90421/2。他们是基于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优化设计的新一代产品,全面继承了MLX90364/5/6/7的优异性能,同时在功能安全,电磁兼容,AMR,工作温度范围等方面有了明显提高。

该两种产品可以提供模拟/PWM输出或者SENT输出,和SOIC-8,DMP-4等单die封装,以及TSSOP-16双die封装选项。重点应用场景包括传统的汽车电子应用,如节气门,废气再循环系统,涡轮排气阀,汽油液位,变速箱等。

直播讲师
戚宗刚|迈来芯资深现场应用工程师

FAQ 详情

1、请问有汽车油门霍尔方案吗
A:MLX90421/2可以应用在油门踏板的位置检测,这方面Melexis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2、第二代和以前有啥区别
A:今天介绍的MLX90421/2,严格来说是介于第二代和第三代位置传感器的产品。与第二代产品相比,主要在功能安全,工作温度范围,EMC,AMR等方面有明显的提高。
3、请问精度如何,功耗大不
A:精度方面:常温情况下,由sensor自身产生的角度误差在+-1度范围内(常见的XY轴角度检测);考虑温度漂移,误差会增加0.65度。 功耗:7.5mA~10mA
4、请问有汽车方向盘角度传感器霍尔方案吗
A:有的。 Melexis的MLX90363被广泛应用在方向盘转角应用中,当然今天介绍的MLX90421/2也可以考虑使用。
5、请问有防爆的嘛
A:没有防爆的设计需求。
6、这个霍尔精度,响应速度怎么样
A:输出的刷新周期不超过905us
7、除了汽车方向盘可用吗?
A:用用于方向盘转角检测
8、有应用于轮毂电机上吗?第二代的精度相比第一代是否有提升?
A:这个是我们的角度传感器,用于低速检测 而且一般检测范围为0-360度, 我们有其他的芯片可以用于中高速电机转子的速度/位置检测
9、感应的距离及温度特性
A:Melexis磁传感器并不对距离提出要求,只要保证sensor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在20mT~70mT之间就可以; 温度范围:-40°~160°
10、迈来芯主要做汽车芯片吗?
A:我们的产品以汽车市场为主,同时也提供面向家电,IOT,医疗,工业等领域的产品
11、有没有开发套件和演示板可供测试
A:没有开发套件,演示板请向当地的代理商联系。谢谢!
12、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精度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检测精度和9036x系列一致 ±1°
13、电机位置传感器磁场强度工作范围
A:10-70mt
14、可以自己编吗?
A:可以的
15、这种芯片在使用中需要特别注意抗震动设计与散热设计吗
A:芯片和磁铁的相对位置需要控制好,无特别散热需求,芯片的结温较高
16、几路信号
A:均为一路输出
17、可以自己编辑角度,位置嘛?
A:支持最多17点标定
18、有可以应用在电机内部的旋变芯片吗
A:我们有功能类似的产品 可以咨询我们的代理商或者销售
19、贵公司的MEMS传感器在性价比上有优势吗?
A:误差在±1°以内
20、应用领域有哪些?
A:etc pedal egr ....
21、位置传感器在机器人领域哪些应用
A:可以检测关节转动角度,精度不高的要求下可以用于逆运动解算 我们也有精度更高的位置传感器
22、废弃再循环系统是如何使用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的?应用场景是如何的?
A:可以使用的
23、迈来芯的传感器,出厂的时候是否已经标定了?用户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A:客户需要标定输出和转动角度之间的关系
24、位置传感器和陀螺仪确定位置有什么区别
A:陀螺仪是角速度输出 需要积分获得角度 我们直接是角度输出
25、介绍的是 绝对位置 还是先行位置呢?
A:是绝对位置
26、传感器的话,那种传输方式距离更远?
A:SENT相对会好一些,这个取决于接收信号的电路设计
27、极端气候会影响位置传感器的测试精确度吗
A:温度会产生参数漂移,对精度有影响。MLX90421、2在温漂方面做了很大的优化,大大减小了这方面的影响
28、有SPI接口么?
A:90421没有的
29、迈来芯主业是做什么的
A:我们提供传感和驱动芯片
30、MLX90421/2,是否是车规级的产品?
A:是的
31、传感器是否可以测量温度?
A:不可以的
32、是否会对其它同型号传感器造成干扰?
A:不会
33、是否已经在市场大面积推广应用?
A:有大的客户正在使用
34、传感器用什么通讯方式?
A:模拟和pwm
35、Embedded lighting 芯片的具体型号是?支持LIN?
A:具体是咨询哪款产品呢? lighting产品型号以 MLX811开始
36、传感器的工作温度为多少?
A:工作温度范围为 -40°C 至 160°C
37、支持的最大检测速度多少?
A:一般用于低速 0-360°的检测
38、产品都是进口的嘛 还是国内有工厂
A:国外设计和生产
39、请问霍尔器件能检测距离吗?
A:可以的
40、MLX的电感式传感器有没有到量产阶段?具体型号是?支持ASIL-B?支持SENT?
A:电感式产品将在稍后推出,敬请期待
41、抗干扰能力如何?
A:90421没有特别的抗外界磁场干扰设计
42、编码器的角度可以定制吗
A:可以自行校准标定
43、这种传感器价格如何、
A:价格问题建议联系销售人员详细咨询
44、编码器是贴到轴上那种吗
A:安装方式请见视频
45、传感器功耗多大?
A:功耗<10ma
46、此款编码器主要用于什么行业
A:汽车行业
47、线性测量的磁钢要多个磁极对的,还是单个磁极对的就行了?
A:单个即可
48、数据输出接口是模拟的和数字的都有相应的型号吗?
A:是的
49、芯片的数据信号是什么接口?
A:模拟/PWM或者SENT
50、421/422的工作电流有多大?静态功耗有多少?
A:功耗:7.5mA~10mA
51、传感器输出接口是啥?
A:模拟/PWM 或者SENT
52、应用的时候需要做温度补偿么?
A:不需要,sensor内部已经做了温度的处理
53、需要自己再校准吗?
A:需要的,Melexis提供了灵活的校准工具,请向当地的代理商咨询相关工具。
54、迈来芯第二代位置传感器正常工作的最低功耗大概是多少?
A:7.5mA
55、有没有I2C接口的呢
A:90421/422是没有的,我们有其他型号有iic接口
56、如何申请样品?
A:可以联系我们的授权代理或者销售人员申请样品
57、提供技术上支持嘛
A: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支持团队,代理商也可以进行技术支持
58、抗干扰性怎么样,可能会应用在强磁场环境中
A:抗干扰能力并不是很突出,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建议使用较强的磁场信号增加信噪比,或者选用Melexis的第三代产品MLX9037X系列。
59、位置传感器的安装角度对于检测结果有什么影响
A:磁铁与sensor之间的相对位置(安装)对于系统角度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一般会需要做后端校准工作。 MLX90421/2提供了丰富的校准方式和工具,请向当地的代理商咨询相关工具。
60、是绝对位置的把
A:是的
61、芯片有哪些封装啊?
A:SOIC-8 (DC) 单芯片 TSSOP-16 (GO) 双芯片(冗余) DMP-4 (VS),单芯片无 PCB 解决方案 SMP-3 (VE),单芯片,无 PCB 单模封装 SMP-4 (VD),双芯片无 PCB 解决方案
62、线性位移检测范围是多少?
A:建议30mm以内
63、使用环状磁铁的时候,对环状磁铁的内径大小有要求吗
A:sensor只关心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对于外部永磁体的尺寸并没有多少约束。
64、421/422比9037X价格低吗?
A:价格与很多因素相关,这里没有办法明确的答复。 但是MLX90421/2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在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65、421/422是否支持自学习模式?
A:不支持
66、被测物体距离远近对测温是有影响的吧
A:该产品为检测位置的产品,并不测量温度。
67、每个传感器都需要永磁铁吗
A:对于Melexis 磁位置传感器,是的
68、可用在穿戴式产品中吗?
A:可以
69、直线距离能测多长,精度多高
A:测量距离与外部磁设计相关,良好设计下,可以实现+-15mm线性距离检测
70、可以获取样片吗?
A:可以联系销售或者代理商申请样品
71、PWM输出的频率就是检测的精度吗?
A:不是. PWM的占空比是输出的有效信息,精度是针对这个来说的
72、抗外部磁场的干扰如何?能否运用于电机测旋转角度?
A:可以运用于电机测旋转角度,抗干扰能力并不是很突出,如果有这方面的要求,建议使用较强的磁场信号增加信噪比,或者选用Melexis的第三代产品MLX9037X系列。
73、安装位置周围有金属物是否有影响磁场检测?如何改善?
A:会有影响。可以考虑做磁屏蔽设计
74、421和422的应用有哪些不同?
A:主要是输出格式不同,模拟/PWM和SENT。
75、有在制药行业的应用吗
A:较少听说在制药行业的应用,但是在技术上并没有障碍。
76、对电流检测功能,可以应用于检测舵机的堵转。那么检测的电流的变化范围和精度是如何?
A:该产品是检测位置的,并不检测电流
77、霍尔位置传感器是否能应用到电机转子角度和位置检测呢?
A:可以
78、MLX90421有哪些好的优势?
A:在功能安全,工作温度范围,EMC,AMR等方面有明显的提高。
79、供货稳定么
A:请向当地代理商咨询
80、霍尔技术是Melexis的专利吗?
A:不是
81、分辨率是多少?针对高精度应用可以选那种
A:12 bit
82、MLX90422电压乏味-18V到+37V,这个电压能长期承受吗?还是只能承受脉冲电压?
A:脉冲电压,《60s
83、请问迈来芯位置传感器是否支持输出编程的功能?
A:可以通过编程器PTC04对传感器编程
84、MLX90421包含哪几种运动模式
A:On-axis旋转,off-axis旋转, 线性位移
85、传感器怎么防止高温和强磁对它的影响?
A:Sensor内部有保护设计
86、MLX90421精度是多少?
A:精度方面:常温情况下,由sensor自身产生的角度误差在+-1度范围内(常见的XY轴角度检测);考虑温度漂移,误差会增加0.65度。
87、温漂怎么样
A:温漂导致的精度误差为0.65°
88、请问电源稳定性,比如纹波,对器件精度有无影响?
A:电源纹波对输出是有影响,但是sensor内部有电源波动抑制措施,可最大程度降低这方面的影响。
89、请问测量到输出的时间延迟如何?
A:不同的输出模式,该参数不同,具体 可以查询规格书,输出的刷新周期在几百us
90、可以低功耗吗
A:功耗:7.5mA~10mA 并没有专门的低功耗模式选项。
91、是否有医疗上的批量案例?
A:医疗上有液位检测的应用案例。今天介绍的90421/2刚发布不久,目前还没有医疗应用案例
92、MLX90421/2传感器有哪些滤波算法?
A:滤波算法是在后端处理器实现
93、MLX90421/2有防水等级吗
A:没有
94、位置传感器最大的加速度多少呢
A:不涉及加速度
95、影响磁场不
A:磁传感器检测磁场,并不会影响磁场
96、对于算法滤波方面,是否有参考代码?
A:滤波算法由后端的处理器实现
97、迈来芯输出结果还要换算吗?提供库解析吗
A:不需要换算,输出即为最终的角度信息、位置信息

网友:
重点应用场景包括传统的汽车电子应用,如节气门,废气再循环系统,涡轮排气阀,汽油液位,变速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