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屏幕主要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场合选用哪种屏幕更合...

楼主:
显示的屏幕主要有LED、LCD、OLED、AMOLED、TFT这五种,在什么场合选用哪种屏幕更合适呢?它们的驱动电路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各种屏幕都有各自的优点。你最好把所有的屏都了解一些。你说的这些屏我觉得应该是

LED一类、LCD和TFT是一类、OLED和AMOLED是一类。LED主要是户外大屏用的多、LCD工业上单色的多、TFT重要是图像的多些、OLED工业上用的少主要是成本高而且环境要求高。

网友:
建议楼主做个总结,让后给坛友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各种屏幕都有各自的优点。你最好把所有的屏都了解一些。你说的这些屏我觉得应该是 LE ...

他们之间的驱动电路是否一样呢

网友B:
LED一类、室外用。LCD和TFT是一类、通用图像。OLED和AMOLED是一类,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一类、室外用。LCD和TFT是一类、通用图像。OLED和AMOLED是一类,用的少。

有没有相应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