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WAVE SDK 不支持AWR2243

楼主:
mmWAVE SDK 不支持AWR2243,在mmwave_sdk_03_05_00_04\docs\test 目录下没有awr2243.

请问那如何对awr2243进行评估?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评估是什么回事

官网定位它的是76GHz 至 81GHz 汽车类第二代高性能 MM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评估是什么回事 官网定位它的是76GHz 至 81GHz 汽车类第二代高性能 MMIC

就是我想对雷达前端进行设置以及进行雷达数据的采集,不知道这些怎么来进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我想对雷达前端进行设置以及进行雷达数据的采集,不知道这些怎么来进行。

进入TI官网,需仔细阅读DCA1000使用指南和DCA1000数据捕获指南以及mmWave Studio User Gu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TI官网,需仔细阅读DCA1000使用指南和DCA1000数据捕获指南以及mmWave Studio User Guide

好的好的,感谢回复,也就是这个还需要用到DCA 1000是吗

网友:
如果要采集原始数据就要用到DCA1000或才TWS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