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周期天线

楼主:
对数周期天线

对数周期天线的用途,无非就是可以进行通讯传输,接收和发射通讯信号。但是通讯信号分好多种,如长波、中波、短波之分。而对数周期天线则是一种可以接收发送中、短波信号的通讯天线。它可以用于点对点通信,也可以用于科技数字讯号测定,用途广泛,简单举例,可以作为有线电视天线,也可以接收电台信号,还可以用于发送数字基站的科技讯号,还可以用于辐射测量设施雷达的效用等。 要看辐射性,则首先要看辐射类型了,辐射决定了辐射能量的分配,是天线所有特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包括全向型和方向型。而对数周期天线可以使用在多种频率和仰角上,且安装配件完美,防水性能好,是全向型天线,但因此也说明辐射力度较大。其实如果考虑到对人体的辐射的话,基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一般天线设施都在高空或者特殊位置,离人体很远啊。如果考虑辐射是想知道传输效果的话,那对数周期天线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文中你说你家住顶层而且正好在我家窗子上面,这样的话就不好了,因为离你家太尽,且中短波穿透力较强,辐射性还是比较大了点,最好要求其搬离你家窗户。将天线放在别人家窗户边上,也很不道德。他应该首先考虑是楼顶某处离住户很高远的位置才对! 对数周期天线主要接收是中、短波信号。它适合于中、短波通信,利用天波信号,效率高,接近于发射期望值。与其它高增益天线相比,对数周期天线方向性更强,但对无用方向信号的衰减更大。这没有关系,因为是无用信号嘛,无用则弃之,只高效接收有用的就好。 用对数周期结构形成的天线。对数周期结构是由尺寸不同而形状相似的很多个单元组成的一个系统,各单元的尺寸和位置满足下式(图中d) 式中i=1,2,3,…,相应于单元的三维序号;n是单元序号;Rn是第n个单元的坐标;τ(<1)称为比例因子。 若两副天线的几何形状相似,而尺寸相差τ倍,当工作频率也相差 τ倍并且它们的辐射电阻远大于损耗电阻时,则这两副天线的电参数相同,这就是相似原理。根据这个原理,对数周期天线的输入阻抗和方向性等电参数应按频率的对数作周期性重复,重复周期为lnτ。在频带(f,τf)范围内,天线的电参数是有变化的,但当τ接近于1时,这种变化很小。实验表明,即使τ不接近于1,这种变化也不大,因而对数周期天线具有很宽的频带。 对数周期天线有多种结构形式,图中为常见的四种。图d的形式应用最广,为对数周期偶极天线,简称LPD天线,它是由多个对称振子和两根传输线导体按图中形式构成。这种天线的振子长度和位置都满足对数周期结构的要求。振子直径对天线的辐射只起次要作用,为便于制作,可以适当放宽对数周期结构的要求。 对某一工作频率而言,对数周期天线只有一部分结构起主要的辐射作用。以对数周期偶极天线为例,起主要辐射作用的结构是长度约等于 λ/4的那几个振子,因为它们的电流比其余的大得多,这一部分振子称为有效区。当工作频率由低到高变化时,有效区将从长振子向短振子移动。天线的通频带的下限决定于最长的振子,上限决定于最短的振子。在整个通频带范围内,天线的输入阻抗和方向性基本不变。对数周期偶极子天线的最大辐射方向是图d中的箭头方向。 对数周期天线主要用在超短波波段,也可作为短波通信天线和中波、短波的广播发射天线。此外,对数周期天线还可用作微波反射面天线的馈源。由于有效区随工作频率变化而移动,在安装时须使整个工作频带内有效区与焦点的偏离都在公差的允许范围之内。 说到这里了,又跟你提了一个天波的名词。其实电波在传输的时候有三种传输方式:地波(地表面波)传播、直射波传播和天波传播。具体如下: 沿大地与空气的分界面传播的电波叫地表面波,简称地波。其传播途径主要取决于地面的电特性。地波在传播过程中,由于能量逐渐被大地吸收,很快减弱(波长越短,减弱越快),因而传播距离不远。但地波不受气候影响,可靠性高。超长波、长波、中波无线电信号,都是利用地波传播的。短波近距离通信也利用地波传播。 直射波传播:直射波又称为空间波,是由发射点从空间直线传播到接收点的无线电波。直射波传播距离一般限于视距范围。在传播过程中,它的强度衰减较慢,超短波和微波通信就是利用直射波传播的。在地面进行直射波通信,其接收点的场强由两路组成:一路由发射天线直达接收天线,另一路由地面反射后到达接收天线,如果天线高度和方向架设不当,容易造成相互干扰(例如电视的重影)。 天波传播:天波是由天线向高空辐射的电磁波遇到大气电离层折射后返回地面的无线电波。电离层只对短波波段的电磁波产生反射作用,因此天波传播主要用于短波远距离通信。 由天波的工作原理可见,天波是需要极强的辐射性的,而正如开始所言,对数周期天线利用的是天波传输,所以仍有前文相同结论:辐射性较强。

网友A:
上传个网上填写的对数周期天线

网友B:
对数周期天线利用的是天波传输,辐射性较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数周期天线利用的是天波传输,辐射性较强

对数周期天线类似八木天线   通过引向器和反射器  增加了方向性   接收和发射同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网上填写的对数周期天线

需要以后一个100mhz-500mhz对数周期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数周期天线类似八木天线   通过引向器和反射器  增加了方向性   接收和发射 ...

引用 网友A:
上传个网上填写的对数周期天线

需要一个100mhz-500mhz对数周期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以后一个100mhz-500mhz对数周期天线

这个尺寸就有点大楼   波长太长   都是采用的有源天线了  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