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S-8MMX】米尔MYS-8MMQ6-8E2D-180-C应用一——计算圆周率π

楼主:
我们知道,圆周率π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也称为无理数),有时候可以使用计算π值的时间来度量cpu的好坏,看到网友@MianJi喜欢用本次测评板和树莓派3B做比较,我也来凑个热闹吧,手边有现成的树莓派3B4B,不过都是1G版的,性能上可能不低于i.MX8M Mini,但内存的差异可能让它们在测评结果上会吃一点亏。

米尔MYS-8MMQ6-8E2D-180-C的原生态系统中,只有python2python3,连最常用的gcc都没找到,javarubygophp什么都没有。。。,不过shell里面居然有bc,也可以试试,那就主要用python比较吧。

下面介绍几种计算方法:

1、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我们知道三角函数中对于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值,比如sin(π/2)=1tan(π/4)=1等,因此完全可以用反正弦或者反正切的幂级数展开计算pi值。

例如

反余切公式中,令x=1,则arctan(x)=π/4,展开并整理

编译工具

命令

循环次数

树莓派3B

树莓派4B(1G)

MYS-8MMX

shell

time bash trigonometric.sh

bc

time bc -q trigonometric.bc

python2

time python2 trigonometric.py

python3

time python3 trigonometric.py

  1. 网格法

圆内的点到圆心的距离都小于圆的半径,那么把1/4个圆分成n*n个格子,数一下有多少格子落在圆内,再除以格子总数,乘以4,就能计算出π值了。

编译工具

命令

循环次数

树莓派3B

树莓派4B(1G)

MYS-8MMX

shell

time bash grid.sh

bc

time bc -q grid.bc

python2

time python2 grid.py

python3

time python3 grid.py

  1. 倍乘法(multipli

圆周率可以用

计算。

编译工具

命令

循环次数

树莓派3B

树莓派4B(1G)

MYS-8MMX

shell

time bash multipli.sh

bc

time bc -q multipli.bc

python2

time python2 multipli.py

python3

time python3 multipli.py

  1. 蒙特卡罗方法(随机数法)

用通过概率实验所求的结果来估计参数,这样的方法称为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 method)。

可以随机在正方形内取一点,在其内切圆内的概率为π/4。我们可以据此计算出圆周率。

编译工具

命令

循环次数

树莓派3B

树莓派4B(1G)

MYS-8MMX

shell

time bash rand.sh

python2

time python2 rand.py

python3

time python3 rand.py

从上述的结果来看,NXPi.MX8M Mini的性能略低于博通BCM2711,高于博通BCM2837

        为什么会内存溢出?

网友:
源代码,共享之!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看来数值计算imx8还是偏弱了点。毕竟晚出来几年。

网友:
i.MX8M Mini的性能略低于博通BCM2711,高于博通BCM2837